LM317稳压芯片使用的一点经验

楼主(2023-12-14):
最近在开发电源板,调整TPS543输出电压,使用公式可以快捷找到合适的电阻,能够准确调出想要的电压,但是想用这种方法套用在LM317上,却怎么也调不出来想要的电压。

后来在网上找了半天,才有个关于LM317电阻选型适配表,原来LM317选择电阻的时候要尽量小一点,不像TPS5430选择电阻要尽量大一点,LM317电阻一般在几百欧左右比较合适,但是TPS5430的电阻一般选择在10K以上比较合适。

后来再仔细想想LM317的输出电压计算公式,也就理解了我为什么调不出来想要的电压了,LM317的输出电压计算公式,Vout = (1+R2/R1)*1.25 +R2*Iidj,如果我选的R2阻值非常大,那么这个公式就不能简化为Vout=(1+R2/R1)*1.25,所以,我们在选择适配电阻的时候,就要选择电阻小一点,但也不能太小,太小的话,电流大电阻发热,有可能会烧坏电阻,在电压比较小的时候,电阻选择在几百欧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A:
你还是没有正确理解问题所在,LM317的静态电流是从out端输出的,至少要5mA才能正常工作,空载的时候,R2要消耗掉这5mA的电流,自然不能太小。

想要R2变很大也很简单,给317的输出加一个5mA的负载就行了,比如指示灯。只要保证317输出电流大于等于5mA,这个R2想怎么选就可以选多大。

网友B:
通常输出与ADJ之间的电阻取值240Ω以确保输出负载电流不低于5ma(1250/240).

网友C(2025-01-29):
LM317T 的固定电阻在220欧姆, 可调电阻用1K, 就可以调整12V输入到2.5V~5V的单片机的电源电压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