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U6050+I2C OLED同时显示 初始化问题

楼主(2023-12-14):
如果这里屏蔽 那么OLED可以显示   如果这里不屏蔽 OLED就没反应了  不知道这个初始化是不是有问题 请大神指点

网友A:
网友手头同时拥有STM32F103和MPU6050和不明型号IIC OLED的概率为0,所以只能你自己调试。没反应应该是卡死在哪里了,你先找到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