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与定时器与串口存在冲突怎么解决

楼主(2023-12-14):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u8 code  buf[10]={1,2,3,4,5,6,7,8,9,0xA};
u8 xdata buf1[]="STC89RC,Demo";
sbit k1=P1^4;
sbit d1=P3^7;
sfr P4 =0Xe8;
sbit P4_0 = P4^0;
sbit LED=P3^7;
unsigned char Temp[];
u8 flag;
u8 i ;
bit ready=0;
  j=0x00;
unsigned char gotData[9];
u8 jscos,jk;
/*------------------------------------------------
                   函数声明
------------------------------------------------*/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
void Send_data();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di) //延时
  {
unsigned int da,db;
for(da=0;da<di;da++)
   for(db=0;db<10;db++);
  }
/*------------------------------------------------
                    串口初始化
------------------------------------------------*/
void InitUART  (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MOD |= 0x21;    //T1方式2、T0方式1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L1 = 0xfd;      //波特率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IE |= 0x92;      //开启中断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Init_Timer1(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1=(65535-20000)/256;
TL1=(65535-20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1=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1=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5-10000)/256;
TL0=(65535-10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TIM2Inital(void)
{
  RCAP2H = (65536-60000)/256;//晶振12M 60ms 16bit 自动重载
  RCAP2L = (65536-60000)%256;
  ET2=1;                     //打开定时器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2=1;                     //打开定时器开关
}

void Send_data()
{         u8 l;

          for(l=0;l<10;l++)
          {
                 SBUF=buf[l];
         while(!TI);
      TI = 0;
          }

}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s)
{
SBUF = *s;
while(!TI);TI = 0;

}
/*------------------------------------------------
                    发送一个字符串
------------------------------------------------*/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
{
while(*s!='\0')// \0 表示字符串结束标志,通过检测是否字符串末尾
  {
  SendByte(s);
  s++;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count;
          TH0=(65535-10000)/256;
      TL0=(65535-10000)%256;

//                TR0 = 0;    //关闭T0
    j = i;      //暂存接收到的数据帧长度
    i = 0x00;   //长度清零
    ready = 1;  //置位接收完成标志

   if (count >500)
    {
    //    LED = ~LED;
//      P4_0=!P4_0;
                        count = 0;
// Send_data();
SendStr("1 2 3 4 5 6");

        }
    count ++;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

static u16        count;
          TH1=(65535-20000)/256;
      TL1=(65535-20000)%256;

//                TR0 = 0;    //关闭T0
    j = i;      //暂存接收到的数据帧长度
    i = 0x00;   //长度清零
    ready = 1;  //置位接收完成标志
//
  if(count>5)
         {

         count=0;
//
           k1=!k1;
         }
count++;

}

/*------------------------------------------------
                     串口中断程序
------------------------------------------------*/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定义临时变量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 = 0;         //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
        TH0 = 0xf8;
        TL0 = 0x2f;     //2ms定时
        TR0 = 1;        //开启T0
        gotData[i++] = SBUF; //读取收到的字节
         }
            if(i==9)
                  {
                          i=0;
                   flag=1;
                  }

}
void TIM2(void) interrupt 5 using 1//定时器2中断
    {

   static u16 jks;

         TF2=0;

         jks++;
           if(jks>20)
                  {
                           jks=0;
                         P4_0=!P4_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8 i;
InitUART();
//Init_Timer0();
TIM2Inital();
//SendStr("UART test,技术 请在发送区输入任意信息");
//Init_Timer1();
   d1=0;
PS=0;
LED=1;

//打开串口中断
while (1)
    {
      if( flag)
            {

                            if(gotData[0]==0xFF)
                             {
                                   LED=!LED;
                                 jk=1;
                          }

                          flag=0;
                 }
      if(jscos==1)
            {
//                 Send_data();
                 jscos=0;
                }
//         Send_data();
        }
}

网友A:
在51单片机中,串口和定时器共享同一个中断向量,因此会存在冲突。解决这个冲突的方法是使用不同的定时器和串口中断,并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分别处理定时器和串口相关的功能。在初始化时,将定时器1用于串口通信,定时器0用于其他定时任务
void InitUART(void)
{
    // ...
    TMOD |= 0x20; // T1方式2、T0方式1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L1 = 0xFD;  // 波特率
    // ...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
    TH0 = (65535-10000)/256;
    TL0 = (65535-10000)%256;
    ET0 = 1;        //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 = 1;        // 定时器开关打开
}

网友A: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
    static u16 count;

    TH1 = (65535-20000)/256;
    TL1 = (65535-20000)%256;

    if(count > 5)
    {
        count = 0;
        // 处理定时器相关的任务
        k1 = !k1;
    }
    count++;
}

void UART_SER(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TH0 = 0xF8;
        TL0 = 0x2F;
        TR0 = 1;

        gotData[i++] = SBUF;
        if(i == 9)
        {
            i = 0;
            flag = 1;
        }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51单片机中,串口和定时器共享同一个中断向量,因此会存在冲突。解决这个冲突的方法是使用不同的定时器和 ...

在51单片机中,串口和定时器共享同一个中断向量?

哪家的51这样的? 我用过各家的51,串口和定时器都是分开的中断向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51单片机中,串口和定时器共享同一个中断向量?

哪家的51这样的? 我用过各家的51,串口和定时器都 ...

好,谢谢

网友C:
定时器与串口中断怎么会共用一个,串口波特率发生器会占用一个定时器,这个定时器中断就不能用了,串口中断是发送与接收一个字节时产生的中断。跟定时器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与串口中断怎么会共用一个,串口波特率发生器会占用一个定时器,这个定时器中断就不能用了,串口中断 ...

    有个问题是,定时器在工作时会打断串口发送数据,但是中断不会

网友D:
在8051是这样的:一个定时器如果用来作波特率了,那么,这个定时器就不要再用了,而且,还要禁止这个定时器的中断,不要让它产生中断

网友E:
8051单片机的定时器是要用于串口的波特率发生器的, 可以用52单片机, 比51单片机多一个定时器:T2也可用于波特率发生器.  单片机管脚一样的, 可以直接替换后改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