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低通滤波器得正弦波

楼主(2023-12-14):
看了很多视频我都没能解决,我想用RC构成一个低通滤波器,使输入1kHz方波,输出为1kHz正弦波。我想的是截止频率就设置为1kHz,根据公式截止频率=1/2ΠRC,取R=16k,C=10nF。我用multisim和proteus去仿真都得不到正弦波形。实在不行,有没有其他设计方法呢?

multisim的仿真图

multisim的仿真图

proteus的仿真图

proteus的仿真图

楼主:
貌似出来正弦波了,但是好像失真了,这个怎么修改可以出现平滑的正弦波形。

网友A:
如果学过傅里叶变换就能知道原因是谐波成分过滤的还不够,如果没有学过就当我什么都没有说过。

网友B:
想简单了,一个无源RC就想将方波滤成正弦波,没可能的。
使用3阶或3阶以上的低通滤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正弦波了,先RC,再阶2阶有源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简单了,一个无源RC就想将方波滤成正弦波,没可能的。
使用3阶或3阶以上的低通滤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正弦 ...

确实要有源,而且三阶后波形好很多了。

网友C:
一阶只能 高低通、微积分,
两阶,就是有源也勉强,无源还不行,
正弦波是单一频率,需要带通特性才能提取,
RC,无源的需三阶才堪堪具备带通特性,有源的话,三阶妥妥的。

网友D:
减小电阻,加大电容试试呢?

网友E(2025-06-10):
如果是一阶,这就正确,但不是唯一结果,一阶,可制造时脉,锯齿波,或用于耦合,就是出不了正弦。

网友F:
把R换成电感

网友G:
是不是看到人家一阶都出正弦波了,那是用了调制的方波啊。

网友H:
一阶低RC通滤波器不是理想中的说对于截止点的频率成分完全截止的,高阶谐波成分还是有的,所以波形不是正弦波

网友I:
使用三阶 RC 滤波器:将三个 RC 滤波器级联,每级的截止频率约为 300-500Hz。
增加缓冲放大器:在每级 RC 滤波器之间添加运算放大器作为缓冲,避免级间负载效应。
微调参数:根据实际仿真结果微调 R 和 C 的值,以获得最佳效果。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使用三阶 RC 滤波器:将三个 RC 滤波器级联,每级的截止频率约为 300-500Hz。
增加缓冲放大器:在每级 RC  ...

只要示波器分辨率足够高,再多阶数LPF也能看出不是正弦波。

网友E:
把等幅方波直接揑成等幅正弦,一阶不行,一L一C已是二阶,
调幅波整流后抓出信息包络,那是解调与检波,用一阶RC就行,SPWM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