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 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修改

楼主:
要求:采用占空比自动增加模式,控制1个LED灯光的强度由弱变强,再循环。
我为什么无法在仿真上实现这个效果?

#include <reg52.h>     //包含52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uint代替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uchar代替unsigned char
sbit PWM=P1;
void T1_init();
uint count=0,High_num=200;
void  main()                        //主函数
{
   T1_init();

    while(1)
    {

    }
}
void T1_init()
{
    TMOD=0x20;    //设置T1为方式2
    TH1=256-100;          //置T1高8位,备用初值
    TL1=256-100;          //置T1低8位,初值
    TR1=1;                            //启动T1
    ET1=1;                //开T1中断
    EA=1;                     //开总中断
}
/**********T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1_int() interrupt 3 //00us进入中断
{
count++;High_num--;
if(High_num==0) High_num=200;
if(count>=200) count=0;
if(count<High_num)
PWM=1;
else
PWM=0;

}

屏幕截图 2023-12-11

网友A(2023-12-14):
High_num不能和count同时改变
因改为count变为0时才改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igh_num不能和count同时改变
因改为count变为0几十次后才改变

噢噢噢噢,我明白了,就是这两个相冲了,但是我修改成下面的样子,仿真上还是没法实现要求
#include <reg52.h>      //包含52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uint代替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uchar代替unsigned char
sbit PWM=P2^0;
void T1_init();
uint count=0,High_num;
void zidong();
void delay (uint xms)     //毫秒函数定义
{
    uint i,j;
    for(i=0;i<xms;i++)
       for(j=0;j<120;j++);
}

void  main()                            //主函数
{
   T1_init();

    while(1)
    {
          zidong();
    }
}
void T1_init()
{
    TMOD=0x20;    //设置T1为方式2
    TH1=256-100;          //置T1高8位,备用初值
    TL1=256-100;          //置T1低8位,初值
    ET1=1;                //开T1中断
    EA=1;                      //开总中断
}
/**********T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1_int() interrupt 3  //00us进入中断
{
count++;
if(count>=500) count=0;
if(count<High_num)PWM=1;
else PWM=0;

}
void zidong()
{
  TR1=1;                              //启动T1
  High_num=150;          delay(200);
  High_num=100;   delay(200);
  High_num=50;    delay(200);
  High_num=0;     delay(200);

}

网友C:
#include <reg52.h>     //包含52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uint代替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uchar代替unsigned char
sbit PWM=P1;
void T1_init();
uint count=0,High_num=200;
void  main()                        //主函数
{
   T1_init();

    while(1)
    {

    }
}
void T1_init()
{
    TMOD=0x20;    //设置T1为方式2
    TH1=256-100;          //置T1高8位,备用初值
    TL1=256-100;          //置T1低8位,初值
    TR1=1;                            //启动T1
    ET1=1;                //开T1中断
    EA=1;                     //开总中断
}
/**********T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1_int() interrupt 3 //00us进入中断
{
High_num--;
if(High_num==0)
{
High_num=200;
count++;
if(count>=200) count=0;
}
if(count<High_num)
PWM=1;
else
PWM=0;

}
这个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include      //包含52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uint代替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

这个确实也可以,我考虑到了另一个方式,就是直接写出占空比如High_num=150;加上了延迟也可以实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