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天的折磨,终于画出来了。感谢论坛的大佬们 但是还有疑问

楼主(2023-12-14):
从找技术手册,然后根据技术手册画封装库,然后画原理图库,然后画原理图,然后生成pcb,然后发现封装不对,然后重新画封装,虽然有些简陋,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终于独立完成了一个小小的项目。
但是想问问大佬们这个布线的时候线的尺寸怎么考虑比较好,画完pcb感觉少了些东西,应该就是要看看每个地方的功率,电路,电压够不够。这方面怎么考虑比较好?应该是每个模块都并联在了单片机上。然后就不会考虑了。

网友A:
孔的直径基本上都错了,装不上去。

网友B:
你这是焊盘太小了呢还是过孔太大了

网友C:
晶振和VCC脚可以优化一下。40脚与RP11脚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D:
按键,X1,K1,DC6V 焊盘都被孔挖完了,其它元件焊盘孔太小,元件插不进孔

网友E:
一看就是自动布线的,先把元器件布局好,电源尽量粗点

网友F:
1,不要从2.54mm的DIP两个引脚之间走线
2,电源VCC至少是1.0mm或者以上
3,板的四个脚搞成R角,好看一点
4,在PCB的四边加4个孔径3.1mm的焊盘,到时候可以锁上四个M3的螺丝,很方便的
5,PCB上搞个编号什么的,方便以后文档更新,不然过几个月,自己都不记得这板子是干嘛用的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不要从2.54mm的DIP两个引脚之间走线
2,电源VCC至少是1.0mm或者以上
3,板的四个脚搞成R角,好看一点

谁规定的不要从2.54mm的DIP两个引脚之间走线? 如果走了会怎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谁规定的不要从2.54mm的DIP两个引脚之间走线? 如果走了会怎样?

建议而已,只作为参考,不作为规定
更多是出于生产和维修的角度考虑,如果是量产的产品,需要考虑到维修和生产
如果你一定要从中间走线,那就走吧,不会怎样的

网友H:
持续优化吧,一看就是自动布线的结果。

网友I:
走线可以尽量拉直, 减小总长度, 最后加宽电源走线,顶层,底层铺铜.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持续优化吧,一看就是自动布线的结果。

自动布线出来的板子,走线可能是直角锐角或一撅一拐的,还有可能出现多余过孔,需要人工优化线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走线可以尽量拉直, 减小总长度, 最后加宽电源走线,顶层,底层铺铜.

不是所有板子都适合铺铜,比如强电以及需要阻抗控制的部分,布线密度大也不适合铺铜,否则会出现一堆支离破碎的死铜。

网友J:
引用 网友F:
1,不要从2.54mm的DIP两个引脚之间走线
2,电源VCC至少是1.0mm或者以上
3,板的四个脚搞成R角,好看一点

“4,在PCB的四边加4个孔径3.1mm的焊盘”
根据我的经验,直接3mm的孔就可以了,厂家在加工时会有“正误差”,正好可以穿过M3的螺丝。

网友F:
引用 网友J:
“4,在PCB的四边加4个孔径3.1mm的焊盘”
根据我的经验,直接3mm的孔就可以了,厂家在加工时会有“正误差 ...

3.0也是可以的,一般PCB是以外形层的中心线来计算的,所以,一般都是会比3.0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建议而已,只作为参考,不作为规定
更多是出于生产和维修的角度考虑,如果是量产的产品,需要考虑到维修和生 ...

你这是30多年前老掉牙的过时知识就别出来现眼了,12~13mil constraints都做不好的辣鸡工厂当然不建议在100mil pitch DIP引脚之间走线,现在厂家工艺做不到4mil都关门大吉了,还谈这些东西,你动过脑子亲自计算一下吗?

网友C:
个人意见IC管脚之间布线是可以的,但尽可能避免。我购买的一些340模块的过孔因为使用时间稍久就出现氧化断路而不能使用(找不到),布线尽可能不小于15mil,我一般用20mil,系统默认10mil总觉得小了一些,虽然现在的信号电流很小,几个mil也可以正常运行,但做过维修的应该有体会,线宽小的特别在潮湿环境中时间久了就会氧化腐蚀。虽然线路的阻焊层有一定的防护作用。

网友K:
这个最小系统板GND直接敷铜

网友L:
空间这么宽阔,这么省铜做什么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30多年前老掉牙的过时知识就别出来现眼了,12~13mil constraints都做不好的辣鸡工厂当然不建议在10 ...

人家也是建议,有的小厂做出来还是有一点不良的,当然没办法的时候只能如此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30多年前老掉牙的过时知识就别出来现眼了,12~13mil constraints都做不好的辣鸡工厂当然不建议在10 ...

你是对的,你是对的,我丢人现眼了,我没脑子

网友N:
自动布线完后再手动优化调整一下

网友O:
孔太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30多年前老掉牙的过时知识就别出来现眼了,12~13mil constraints都做不好的辣鸡工厂当然不建议在10 ...

4mil属于高难度的板子,通常用于手机电脑主板、显卡、BGA等。

网友P:
1.走电源线,两种电源,VCC与VCC3.3。可以专门为电源线设置一个宽度规则。电源线一般要宽一些电源类的线也应当少走过孔,若确实需要,可以多个过孔并联。
2.地线,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如大面积敷铜,可以考虑不走地线。如需要走地线,线宽应满足以下关系
地线>电源线>信号线
3.水平线与竖直线走在不同的层
4.电源线宽不应低于18mil;信号线宽不应低于12mil;主控入出线不应低于10mil(或8mil);线间距不低于10mil。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不要从2.54mm的DIP两个引脚之间走线
2,电源VCC至少是1.0mm或者以上
3,板的四个脚搞成R角,好看一点

不要从2.54mm的DIP两个引脚之间走线? 这块板子中间走了3根线都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要从2.54mm的DIP两个引脚之间走线? 这块板子中间走了3根线都没有问题。

对的对的,你说的没错

网友Q:
RESET走线太靠近板边了 ,X1晶振走线太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