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实现秒闪功能

楼主(2023-12-14):
第一次做不是很熟悉,感觉会对新手起到一点作用,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些,看着玩玩

#include "reg52.h"

sbit L1 = P0^0;
sbit L8 = P0^7;

void SelectHC573()
{
P2 = (P2 & 0x1f) | 0x80;
}

//=================================
void InitTimer0()
{
TMOD = 0x01;
TH0 = (65535 - 50000) / 256;
TL0 = (65535 - 50000) % 256;

ET0 = 1;
EA = 1;
TR0 = 1;
}

unsigned char count = 0;
void Service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65535 - 50000) / 256;
TL0 = (65535 - 50000) % 256;

count++;
if(count % 10 == 0)
{
  L1 = ~L1;
}
if(count == 100)
{
  L8 = ~L8;
  count = 0;
}
}
//================================
void main()
{
SelectHC573();
InitTimer0();
while(1)
{
}
}

网友A:
不断实践就是。。。。。一个建议:不要在中断内写耗时的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断实践就是。。。。。一个建议:不要在中断内写耗时的代码。

”一个建议:不要在中断内写耗时的代码“,对的,会有意想不到的BUG出现

网友C:
对于STC单片机,可以这样写
count = (count+1) % 100;
if(count % 10 == 0)
{
  L1 = ~L1;
}
如果把100改成宏定义,方便以后更改频率
但对别品牌的单片机,不建议这样写,因为问号表达式在某些品牌单片机中,非常的耗时,高精度的定时器会出现不准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