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us中有仿真过STM32F401睡眠唤醒吗?

楼主(2023-12-14):
如题,试了很多次仿真睡眠不成功。

网友A:
通过从库中选择STMicroelectronics的微控制器(MCU)来完成
#include "stm32f4xx.h"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GPIO等辅助电路
  // ...

  while(1)
  {
    // 进入睡眠模式
    __WFI();

    // 唤醒后继续执行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从库中选择STMicroelectronics的微控制器(MCU)来完成
#include "stm32f4xx.h"

谢谢,试了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试了一样。

Proteus 仿真stm32功能并不完善,建议你用板子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