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动变压器来控制可控硅通断电路 单次脉冲上升时间问题

楼主(2023-12-15):
电路如图所示,三极管驱动变压器来控制可控硅通断,要求单次脉冲上升时间为50us,但测出来的为114us,按照上升幅度的10%到90%也不符合,在电阻R20并联了一个104的电容,脉冲上升时间也下不来,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这是测得磁场转换为波形的

网友A:
上升时间太长是变压器自感太大,或者驱动不足。

加电容只能恶化上升时间,这么做的思路不是普通青年能想出来的。

变压器是从哪里弄来的,知道参数吗?

网友B:
变压器电感量太大了吧

网友C:
可控硅有专业驱动芯片,带有光电隔离的,新手最好不要用独立元件来驱动容易出为题。变压器体积大,价格贵,正常人是不会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控硅有专业驱动芯片,带有光电隔离的,新手最好不要用独立元件来驱动容易出为题。变压器体积大,价格贵, ...

那是你见识的太少了,1kA的可控硅你用光耦驱动让我也乐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