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管有10输出的吗

楼主(2023-12-15):
想找一款达林顿芯片最好8输入8输出以上(不包含8输出),是否有选型推荐,用来替换uln8203的

网友A:
没有,别找了。

网友B:
2片2003或者2003+2001只多出2个引脚,没有必要纠结一定要10个驱动。2001+2003只有24个引脚可以提供10路达林顿驱动。仅仅比理想的10路达林顿多2个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片2003或者2003+2001只多出2个引脚,没有必要纠结一定要10个驱动。2001+2003只有24个引脚可以提供10路达林 ...

那单片机控制多路大功率继电器,用什么芯片好一些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单片机控制多路大功率继电器,用什么芯片好一些呢

到底有多少路,“大功率继电器”的线包电压电流都不说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单片机控制多路大功率继电器,用什么芯片好一些呢

那个肯定是用半导体芯片比较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单片机控制多路大功率继电器,用什么芯片好一些呢

大功率有多大?不过,一般2003之类的达林顿足够驱动大功率继电器了。如果电流特别大,不建议直接使用继电器控制,最好插入中间继电器或者交流接触器。用继电器控制中间继电器或者交流接触器,再由交流接触器或者中间继电器控制负载

网友D:
多路得知道具体几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