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脱毛仪控制板路原理图分析

楼主(2023-12-15):
1.T1变压器次级有多组线圈并联是什么意思?

2.D4、D6作用是次级半波整流?

3.D8、Q4什么作用?COMP是干嘛用?R38了VCC又是什么用意

4.Q1的作用是放电吗?D3的作用是给MCU出来的信号MOS_D稳压?

5.U1看起来像一个比较器,用U1控制Q1又是咋回事

6.D9、D11;Q3、D10及其外围电路是干嘛用的?

7.L1是升压电感吗?T1不是已经升压了吗?

8.LED1是灯管吧?也就是脱毛用的?这种灯管选型要注意什么?

网友A:
既然是一个控制电路,先要把控制的对象弄清楚,然后再来分析各信号在控制中所起的作用

网友B:
在网上杳了有介绍其原理如下:
脱毛仪的原理是光的“选择性光热效应”,作用在毛发的毛囊上,通过热量传导将毛囊的毛母细胞破坏,使毛母细胞失活,毛囊被破坏,从而使毛发不再生长。 家用脱毛仪一般需要使用8-12次,就能明显看到毛发减少,现在正规的家用脱毛仪一般都有散热功效,几乎无痛感。

核心应该是对光源的控制,首先要找到光源的规格书。再对照电路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网上杳了有介绍其原理如下:
脱毛仪的原理是光的“选择性光热效应”,作用在毛发的毛囊上,通过热量传导 ...

好的  谢谢  如果能讲下电路的原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