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芯片UTC81515A的资料

楼主(2023-12-15):
哪位大师有电源芯片UTC81515A的资料

网友A:
utc81515a芯片各脚参数(UTC81515A芯片及其各脚参数介绍)

1. UTC81515A芯片概述
UTC81515A是一款高性能、低噪声、低失真、低电源电流的运算放大器。它适用于音频放大器、功率放大器、滤波器、电压控制振荡器(VCO)等各种应用。

2. UTC81515A芯片特性
该芯片的特性包括放大倍数高、输入阻抗低、输出电流大、静态电流低等。其中,放大倍数高可达130dB,输入阻抗低达20Ω,输出电流高达±200mA,而静态电流仅为11mA。

utc81515a芯片各脚参数(UTC81515A芯片及其各脚参数介绍)

3. UTC81515A芯片引脚图及其对应功能
UTC81515A芯片一共有8个引脚,它们分别是正电源引脚、负电源引脚、非反相输入引脚、反相输入引脚、输出引脚、增益控制引脚、输出截止控制引脚和输出共模控制引脚。其中,正电源引脚与负电源引脚为芯片的电源接口,非反相输入引脚与反相输入引脚为芯片的信号输入接口,输出引脚为芯片的信号输出接口,而剩下的引脚则为芯片的控制接口。

4. UTC81515A芯片各脚参数
正电源引脚的电压范围为+2.6V至+6V,负电源引脚的电压范围为-2.6V至-6V,非反相输入引脚与反相输入引脚的输入电压范围为±3V,输出电压范围为±3.8V,增益控制引脚的电压范围为-0.5V至+2.7V,输出截止控制引脚的电压范围为-0.3V至+0.5V,输出共模控制引脚的电压范围为+1.4V至+3.6V。

5. UTC81515A芯片应用场景
UTC81515A芯片适用于需要高放大倍数、低噪声、低失真、低电源电流的场合,如功率放大器、音频放大器、电压控制振荡器(VCO)等。同时,其控制接口也为直流控制接口,因此还适用于需要直流偏置的场合。

utc81515a芯片各脚参数(UTC81515A芯片及其各脚参数介绍)

6. UTC81515A芯片的优缺点
UTC81515A芯片的优点是具有高放大倍数、低噪声、低失真、低电源电流等特性,同时也具有较好的直流控制能力;其缺点是电源电压范围较窄,只能在±6V以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