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为什么lcd12864打点的时候会出现别的点

楼主(2023-12-15):
这是lcd的一些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延时//
{
        unsigned char i,j;
        for(j = 0; j < xms; j++)
        {
                for(i = 0;i < 110;i++);
        }
}
bit LcdBusyCheck(){
          bit result;
          LCD12864_RS = 0;
          LCD12864_RW = 1;
          LCD12864_EN = 1;
                  delay(1);
          result = (bit)(DATA_PORT&0x80);
          LCD12864_EN = 0;
          return result;
}

void WriteCmdToLCD(unsigned char cmd)
{
          while(LcdBusyCheck());
//          delay(10);
          LCD12864_RS = 0;
          LCD12864_RW = 0;
          LCD12864_EN = 1;
                  delay(1);
          DATA_PORT = cmd;
//          delay(5);
          LCD12864_EN = 0;
//          delay(5);
//         LCD12864_EN = 1;

}

void WriteDatToLcd(unsigned char dat)
{
          while(LcdBusyCheck());
//          delay(10);
          LCD12864_RS = 1;
          LCD12864_RW = 0;
          LCD12864_EN = 1;
                  delay(1);
          DATA_PORT = dat;
//         delay(5);
          LCD12864_EN = 0;
//          delay(5);
//          LCD12864_EN = 1;

}

void WriteStrToLcd(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 != '\0')
        {
            WriteDatToLcd(*str++);
            delay(5);
        }
}

unsigned char ReadLcd(void)
{
       unsigned char dat;
       //DATA_PORT=0xff;
       while(LcdBusyCheck());
       LCD12864_RS=1;
           LCD12864_RW=1;
       LCD12864_EN=0;
           LCD12864_EN=1;
       dat=DATA_PORT;
       LCD12864_EN=0;
       return dat;
}

void DrawDots(unsigned char i,unsigned char j)//打点函数   //x,y为128*64 点阵的坐标
{
      unsigned char row,xlabel,xlabel_bit,x,y;
      unsigned char Read_H=0,Read_L=0;
          x = i+6;
          y = 64-j-5;
      WriteCmdToLCD(0x34);       //扩充指令
      WriteCmdToLCD(0x36);       //绘图指令
      xlabel=x>>4;            //确定水平坐标地址
      xlabel_bit=x & 0x0F; // 细分水平坐标中的第几位
      if(y<32) row=y;
      else {   row=y-32; xlabel+=8;      }
      WriteCmdToLCD(row+0x80);
      WriteCmdToLCD(xlabel+0x80);
      ReadLcd();
      Read_H=ReadLcd();
      Read_L=ReadLcd();
      WriteCmdToLCD(row+0x80);
      WriteCmdToLCD(xlabel+0x80);   //水平坐标地址+基址=显示的水平地址
      if(xlabel_bit<8)
      {

       // Read_H &=(~(0x01<<(7-xlabel_bit))); //变暗
          Read_H |=(0x01<<(7-xlabel_bit)); //变亮
                // Read_H = Read_H;
          WriteDatToLcd(Read_H);
          WriteDatToLcd(Read_L);
      }
      else
      {

       //Read_L &=(~(0x01<<(15-xlabel_bit))); //变暗
          Read_L |=(0x01<<(15-xlabel_bit)); //变亮
        //        Read_L=Read_L;
          WriteDatToLcd(Read_H);
          WriteDatToLcd(Read_L);
     }
//         WriteDatToLcd(Read_H);
//     WriteDatToLcd(Read_L);
     WriteCmdToLCD(0x30);//恢复正常模式
}

void Clear_GDRAM()                //清除GDRAM
{
        unsigned char x,y;
        for(y=0;y<64;y++)
        {
                for(x=0;x<16;x++)
                {
                        WriteCmdToLCD(0x34);
                        WriteCmdToLCD(y+0x80);        //先送垂直地址
                        WriteCmdToLCD(x+0x80);        //后送水平地址
                        WriteCmdToLCD(0x30);        //基本指令
                        WriteDatToLcd(0x00);                //写入数据0
                        WriteDatToLcd(0x00);
                }
        }
}
这是主函数里面的循环打点
                          for(i=5;i<50;i++)
                     {

                            DrawDots(i,i);
                                delay(100);
                    }

网友A:
可能延时不够,或者打点过程中 被中断打断了

楼主:
检查了一下发现是读取数据函数的问题unsigned char ReadLcd()
{
       unsigned char dat = 0;
           while(LcdBusyCheck());
      DATA_PORT=0xff;
           LCD12864_EN=0;
       LCD12864_RS=1;
           LCD12864_RW=1;
           delay(1);
           LCD12864_EN=1;
           delay(1);
       dat=DATA_PORT;
           delay(1);
       LCD12864_EN=0;
       return dat;
}
但是不知道怎么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