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电路问题求指点

楼主(2023-12-15):
自己设计的电机驱动电路基本可以实现但是f和b都为高电平时24v直接从mos管流到地了求各位大深指点一下

楼主:
各位大神该怎么修改啊

网友A:
所以要增加两个三极管,下臂导通时,关断上臂,就会导致直通,并且两个下臂均导通时,就是刹车,这是比例遥控车很常用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要增加两个三极管,下臂导通时,关断上臂,就会导致直通,并且两个下臂均导通时,就是刹车,这是比例遥 ...

好的了解了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要增加两个三极管,下臂导通时,关断上臂,就会导致直通,并且两个下臂均导通时,就是刹车,这是比例遥 ...

在哪边增加两个三极管呢

楼主:
大佬们回复一下啊很急

网友B:
这电路不对,Q7,Q8不是这样用的

网友C:
这个情况要四路控制信号,2路的没有办法

网友D:
F与B同时为高时,发生串红现象,需要在上下桥臂相互切换的时候加入死区时间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