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编程错在哪里了0 Error(s), 2 Warning(s).

楼主(2023-12-15):
各位前辈,程序报错如下,是哪里出问题了?

linking...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_START
    MODULE:  .\Objects\STARTUP.obj (?C_STARTUP)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_START
    MODULE:  .\Objects\STARTUP.obj (?C_STARTUP)
    ADDRESS: 080AH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15
creating hex file from ".\Objects\PAN"...
".\Objects\PAN"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按下述写入报错误了
#include <reg52.h>

bit LED = P0^0;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cnt = 0;
      ENLED = 0;
     ADDR3 = 1;
     ADDR2 = 1;
     ADDR1 = 1;
     ADDR0 = 0;
     TMOD = 0x01;
    TH0 = 0xB8;
    TL0 = 0x00;
    TR0 = 1;

    while (1)
     {
         if (TF0 == 1)
       {
          TF0 = 0;
          TH0 = 0xB8;
          TL0 = 0x00;
          cnt++;
         if (cnt >=50)
         {
           cnt = 0;
            LED = ~LED;
       }
     }
   }
}

网友A:
把工程文件里面STARTUP.A51删除试试。

网友B:
bit LED = P0^0;
改为
sbit LED = P0^0;

网友C:
bit LED = P0^0; 这种写法,在KEIL中不受支持。参考沙发的建议。并把这语句中的bit 改为sb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t LED = P0^0;
改为
sbit LED = P0^0;

不好意思,按如下写,仍然报错,不知哪里错了?请指教,谢谢!

#include <reg52.h>

sbit LED = P0^0;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cnt = 0;
ENLED = 0;
ADDR3 = 1;
ADDR2 = 1;
ADDR1 = 1;
ADDR0 = 0;
TMOD = 0x01;
TH0 = 0xB8;
TL0 = 0x00;
TR0 = 1;

while (1)
{
if (TF0 == 1)
{
TF0 = 0;
TH0 = 0xB8;
TL0 = 0x00;
cnt++;
if (cnt >=50)
{
cnt = 0;
LED = ~LED;
}
}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按如下写,仍然报错,不知哪里错了?请指教,谢谢!

#include

贴报错信息

网友D:
沙发说的没错,可以试试,另外这是警告,并不是错误,一般不影响编译结果

网友E:
项目坏掉了,重新建一个项目,把程序重新贴进去。

楼主:
原因找到了,编程没有错,是操作的问题。没有把文件添加在 PROECT栏

网友F:
建议你重新新建一个工程,然后贴上去,警告不影响编译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