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CA9685+stm32c8t6单片机控制多个舵机的方法

楼主(2023-12-16):
求大佬们说说方法,不太懂

网友A:
要在STM32C8T6单片机上控制多个舵机,通常需要使用PWM(脉冲宽度调制)信号来生成舵机的控制信号。
1配置定时器:选择一个可用的定时器,并将其配置为PWM模式。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定时器通道来控制多个舵机。
2初始化定时器:设置定时器的预分频器值和计数器周期,以确定PWM信号的频率。
3配置定时器通道:选择一个定时器通道并将其配置为PWM输出模式。设置占空比来控制舵机的位置。
4编写舵机控制函数:编写函数来控制每个舵机的位置。根据舵机的工作范围和要求,设置适当的占空比。
5调用舵机控制函数:在主程序中调用舵机控制函数,根据需要控制舵机的位置。
都有现成的库或驱动程,拿来用就行了

网友B:
马云家搜"PCA9685 16舵机控制板"
就会有例程
51/32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