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几个二手ESP32模块,上传完程序出错

楼主(2023-12-16):
芯片是ESP32-D0WD
外壳是ESP WROOM 32D
用的是arduino IDE 2.2.1
开发板选的是 esp32 dev module
按 en 和 boot 可以进入

rst:0x1 (POWERON_RESET),boot:0x3 (DOWNLOAD_BOOT(UART0/UART1/SDIO_REI_REO_V2))
waiting for download

也可以正常刷写程序,但是就一直打印下面这些文字:

E (119) cpu_start: Running on single core variant of a chip, but app is built with multi-core support.
E (119) cpu_start: Check that CONFIG_FREERTOS_UNICORE is enabled in menuconfig
abort() was called at PC 0x400826c5 on core 0
Backtrace: 0x400830c9:0x3ffe3b90 0x40087cf1:0x3ffe3bb0 0x4008c9ad:0x3ffe3bd0 0x400826c5:0x3ffe3c50 0x40079306:0x3ffe3c90 |<-CORRUPTED
ELF file SHA256: b4fc0ab4694a346b
E (144) esp_core_dump_flash: Core dump flash config is corrupted! CRC=0x7bd5c66f instead of 0x0
Rebooting...
ets Jun  8 2016 00:22:57
rst:0xc (SW_CPU_RESET),boot:0x13 (SPI_FAST_FLASH_BOOT)
configsip: 0, SPIWP:0xee
clk_drv:0x00,q_drv:0x00,d_drv:0x00,cs0_drv:0x00,hd_drv:0x00,wp_drv:0x00
mode:DIO, clock div:1
load:0x3fff0030,len:1184
load:0x40078000,len:13260
load:0x40080400,len:3028
entry 0x400805e4

查了半天说是什么单核的,搞不懂什么问题。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Running on single core variant of a chip, but app is built with multi-core support.

要么是配置不正确
要么是选择的模块类型不对

网友B:
这模块应该是有一个核心被锁了,和ARUDUINO默认设置不兼容了,默认应该是双核心同时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nning on single core variant of a chip, but app is built with multi-core support.

要么是配置不 ...

已经可以刷了,确定是单核的,刷单核就行了,但是有MAC锁,恶心了,便宜没好货。

网友C:
1.硬件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硬件故障,特别是闪存芯片。与ESP的通信工作正常,直到进行闪存芯片读/写操作时出现问题。这个警告直接与硬件故障有关。 2.单核和多核配置不匹配:错误日志中提到“E (119) cpu_start: Running on single core variant of a chip, but app is built with multi-core support. E (119) cpu_start: Check that CONFIG_FREERTOS_UNICORE is enabled in menuconfig”。这表明应用程序是为多核心支持构建的,但芯片是单核心变体。需要检查menuconfig中是否启用了CONFIG_FREERTOS_UNICORE。  3.电源电平问题:另一个可能的问题是USB UART与MCU的电源电平不匹配。如果USB UART的IO电平为5V,而MCU的IO电平为3.3V,可能会导致通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模块应该是有一个核心被锁了,和ARUDUINO默认设置不兼容了,默认应该是双核心同时使用的。

是的,有锁的垃圾模块,2块钱一个买了十个,便宜没好货,单核可以用,但是MAC校验,不能联网,其他可用。

网友D(2025-08-07):
引用 楼主:
已经可以刷了,确定是单核的,刷单核就行了,但是有MAC锁,恶心了,便宜没好货。

也遇到同样问题,求问如何在Arduino里刷单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