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5400充电感觉正常,但放电异常

楼主(2023-12-16):
拔掉usb供电,发现输出几乎没有电压,用万用表测试电池正负极发现被拉到只有0.5v,用示波器测试电感发现只有0.4v,脉冲尖也只有0.6v,求教排查思路

网友A(2024-02-06):
如果是现成的模块,拿掉电池,测电池输出引脚电压,或者看指示灯状态,没有电池时,红灯闪烁,绿灯常亮,否则芯片挂了,反正我的是已经挂了好几块5400了,可以充一两次电,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芯片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