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单片机程序怎么改啊?搞好几天了error C231: 'timer': redefinition

楼主(2023-12-16):
大佬们帮我改一下
error C231: 'timer': redefinition

#include<REGX51.H>
//void main()
//{
// while(1)
// {
//   P2_7=0;
//   P2_3=0;
//   P2_2=0;
//  }
//}

#include"INTRINS.H"

sbit TRIG=P2^1;
sbit ECHO=P2^0;
sbit Buzzer=P2^4;
sbit key1=P3^4;
sbit key3=P3^3;
sbit key4=P3^2;
sbit key5=P3^5;
sbit LEDy=P2^2;
sbit LEDw=P2^3;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2;j>0;j--);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flag1=1;
        unsigned char flag2=1;
        unsigned char flag3=1;
        float a;
        while(1)
        {
                if(key1==0)
                {
                        while(key1==0);
                        flag1++;
                        if(flag1>1)
      {
                        flag1=0;
                        }
                        if(flag1==0)
                        {
                        Buzzer=0;
            delay(20);
            Buzzer=1;
                        }
                   if(flag1==1)
                        {
                                LEDw=1;
                         Buzzer=0;
             delay(20);
             Buzzer=1;
                        }
                }
                if(key3==0)
                {
                        delay(20);
                        while(key3==0);
                        delay(20);
                        flag2++;
                        if(flag2>1)
      {
                        flag2=0;
                        }
                        if(flag2==0)
                        {
                                LEDy=0;
                                Buzzer=0;
              delay(20);
              Buzzer=1;
                        }
                   if(flag2==1)
                        {
                                LEDy=1;
                                Buzzer=0;
              delay(20);
              Buzzer=1;
                        }
                }
                        if(key4==0)
                {
                        delay(20);
                        while(key4==0);
                        delay(20);
                        while(1)
                        {
                                timer();
                ultradsonicwave_init();
    ultradsonicwave_measure();
                                a=ultradsonicwave_measure();
                                if(a<30)
                                {
                                        LEDy=0;
                                        LEDw=0;
                                }
                                if(a>=30)
                                {
                                        LEDy=1;
                                        LEDw=1;
                                }
                                delay(20);
                                if(key4==0)
                                {
                                delay(20);
                                while(key4==0);
                                delay(20);
                                break;
                                }
                          }
                }
        }
}
void timer()
{
        TMOD &=0xF0;
        TMOD |=0x01;
        TL0=0x66;
        TH0=0xFC;
        TF0=0;
        TR0=1;
        ET0=1;
        EA=1;
        PT0=1;
}
void ultrasonicwave_init(void)
{
        TRIG=0;
timer();
}
float ultrasonicwave_measure(void)
{
        unsigned short temp_buf[10];
        unsigned short temp;
        unsigned int temp_sum=0;
        unsigned char i=0,j=0;
        float ftemp;
        for(i=0;i<10;i++)
        {
                TRIG=1;
                delay(20);
                TRIG=0;
                while(ECHO==1);
                TH0=0x00;
                TL0=0x00;
                TR0=0;
                while(ECHO==0);
                TR0=1;
                temp_buf[i]=TH0*256+TL0;
                delay(80);
        }

        for(i=0;i<9;i++)
        {
        for(j=i+1;j<10;j++)
                {
                        if(temp_buf[i]>temp_buf[j])
                        {
                                temp=temp_buf[i];
                                temp_buf[i]=temp_buf[j];
                                temp_buf[j]=temp;
                        }
                }
                for(i=2;i<8;i++)temp_sum+=temp_buf[i];
                ftemp=(float)temp_sum/6;
                reture(float)(ftemp*0.00034/2)*100;
        }
}

网友A:
第120行缺interrupt关键字。

网友B:
用定时器中断得有interrupt 关键字,不用就是timer重定义,报错信息说得很清楚,你对症下药

网友C:
你把main函数放在最后,可以去掉很多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120行缺interrupt关键字。

float expec‘sizeof’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float expec‘sizeof’怎么解决啊

我不是算命的。

网友D:
未在函数被调用前对函数进行声明,timer只是定时器初始化,不需要interrupt,就像楼上说的,把main放到最后

网友D:
float前的return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