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电电机异常转动+串口无法接受数据

楼主:
#include <REGX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ReceiveData=0;

sbit Motor = P2^7;

void UartInit()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80;
TH1=0xF3;
TL1=0xF3;
ES=1;
EA=1;
TR1=1;
}

void Delay(u8 n)

{
    unsigned int i,j;
    for(j=n;j>0;j--)
    for(i=112;i>0;i--);
}

void main()
{
UartInit();
Motor = 0;
while(1)
{
while(ReceiveData == 0)
{
Motor = 0;
}
else
{
Motor = 1;
Delay(20000);
Motor = 0;
Delay(10000 - ReceiveData*100);
}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ReceiveData = SBUF;
RI = 0;
SBUF = ReceiveData;
while(!TI);
TI = 0;
}
哪位佬能够解答一下吗?按理来说,我的程序应该是一开始motor为0电机为0,不转动的。但是这个程序一烧录进去就开始转动,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串口发送数据没有任何反应?

连线如下:
P2.7与IN1相连,直流电机与OUT1和VCC相连接。

屏幕截图 2023-12-16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2023-12-17):
应该是电源供电不足造成的。先把电机拔掉,然后看串口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源供电不足造成的。先把电机拔掉,然后看串口是否正常。

佬,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的代码一上电机就会运行啦?

网友B:
有其他大佬会吗?求助求助!!!

网友C:
没报错吗?

网友B:
没有,可以编译和烧录

网友D:
你可以把Motor = 1;注释,下载如果还是上电就转,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