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密码锁提供断电保护并控制舵机 仿真程序

楼主:
嗯,这个是属于学校社团做的一个任务吧,也是很简单的一个;
首先,密码锁离不开矩阵键盘(具体可看b站江科大视频来学习)
然后就是舵机,pwm控制传输信号,鸣声器,
断电保护离不开i2c和at89c52吗,
具体代码如下:
然后我在29行我对LCD_ShowNum(2,1,Key,4);这一段进行了定义修改
如果你取消了,密码就无法显示,当然密码忘了就对这个定义添加回来
第一次使用建议添加回来因为我也忘记最后一次密码修改成啥了(难受)
舵机电源,数据和接地的接口我放在芯片旁边了
其次,密码正确输出显示ok,舵机旋转
密码错误显示err,同时鸣声器报警
s1到s10为1,2,3,4......,0
s11为确认密码键
s12为密码清空键
s13为密码重置键
说难不难,说简单不简单,毕竟刚刚学51单片机才2个月:)
代码展示!
main.c文件如下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MatrixKey.h"
#include "Buzzer.h"
#include "timer0.h"
#include "at24c02.h"

unsigned char KeyNum,kount=0,PWM_kount=0;
unsigned int PassWord,Count,NewKey,Ncount,Key,i,Data,Num;

sbit SG_PWM=P2^0;
sbit Buzzer=P2^5;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ms)
{
                        unsigned int i,j;
                        for(i=nms;i>0;i--)
                        for(j=113;j>0;j--);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LCD_Init();
        LCD_ShowString(1,1,"PassWord:");
        Key=AT24C02_ReadByte(2);
  Key=Key*100+AT24C02_ReadByte(1);
//        LCD_ShowNum(2,1,Key,4);
        while(1)
        {
                KeyNum=MatrixKey();
                if(KeyNum)
                {
                        if (KeyNum<=10)
                        {
                                if(Count<=3)
                                {
                                        PassWord*=10;
                                    PassWord+=KeyNum%10;
                                }
                                Count=Count+1;
                        }
                        if(Count==1)
                        {
                                LCD_ShowNum(2,1,PassWord,4);
                                Delay(4);
                        }
                        if(Count==2)
                        {
                                LCD_ShowNum(2,1,PassWord,4);
                                Delay(4);
                        }
                        if(Count==3)
                        {
                                LCD_ShowNum(2,1,PassWord,4);
                                Delay(4);
                        }
                        if(Count==4)
                        {
                                LCD_ShowNum(2,1,PassWord,4);
                                Delay(4);
                        }
                        if(KeyNum==11)
                        {
                                if(PassWord==Key)
                                {
                                        LCD_ShowString(1,13,"ok ");
                                        PassWord=0;
                                        Count=0;
                                        LCD_ShowNum(2,1,PassWord,4);
                                        Delay(1000);
                                        LCD_ShowString(1,13,"   ");
                                        PWM_kount=1;
                                        Delay(1000);
                                        PWM_kount=2;
                                        Delay(1000);
                                        PWM_kount=3;
                                        Delay(1000);
                                        PWM_kount=4;
                                        Delay(1000);
                                        PWM_kount=5;
                                        Delay(1000);
                                }
                                else
                                {
                                        LCD_ShowString(1,13,"err");
                                        for(i=0;i<200;i++)
                                        {
                                                Buzzer=!Buzzer;
                                                Delay(1);
                                        }
                                        PassWord=0;
                                        Count=0;
                                        LCD_ShowNum(2,1,PassWord,4);
                                        Delay(1000);
                                        LCD_ShowString(1,13,"   ");

                                }
                        }
                        if(KeyNum==12)
                        {
                                PassWord=0;
                                Count=0;
                                LCD_ShowNum(2,1,PassWord,4);
                        }
                        if(KeyNum==13)
                        {
                                Count=0;
                                LCD_ShowString(1,1,"OldPassWord:");
                                while(1)
                                {
                                        KeyNum=MatrixKey();
                                        if(KeyNum)
                                        {
                                                if (KeyNum<=10)
                                                {
                                                        if(Count<=3)
                                                        {
                                                                PassWord*=10;
                                                                Delay(8);
                                                                PassWord+=KeyNum%10;
                                                        }
                                                        Count=Count+1;
                                                }
                                                if(Count==1)
                                                {
                                                        LCD_ShowNum(2,1,PassWord,4);
                                                        Delay(4);
                                                }
                                                if(Count==2)
                                                {
                                                        LCD_ShowNum(2,1,PassWord,4);
                                                        Delay(4);
                                                }
                                                if(Count==3)
                                                {
                                                        LCD_ShowNum(2,1,PassWord,4);
                                                        Delay(4);
                                                }
                                                if(Count==4)
                                                {
                                                        LCD_ShowNum(2,1,PassWord,4);
                                                        Delay(4);
                                                }
                                        }
                                        if(KeyNum==11)
                                        {
                                                if(PassWord==Key)
                                                {
                                                        LCD_ShowString(1,1,"OldPassWord:OK");
                                                        Delay(1000);
                                                        LCD_Init();
                                                        PassWord=0;
                                                        LCD_ShowString(1,1,"NewPassWord:");
                                                        while(1)
                                                        {
                                                                KeyNum=MatrixKey();
                                                                if(KeyNum)
                                                                {
                                                                        if (KeyNum<=10)
                                                                        {
                                                                                if(Ncount<=3)
                                                                                {
                                                                                        PassWord*=10;
                                                                                        PassWord+=KeyNum%10;
                                                                                        NewKey=PassWord;
                                                                                }
                                                                                Ncount=Ncount+1;
                                                                        }
                                                                        LCD_ShowNum(2,1,PassWord,4);
                                                                        if(KeyNum==11)
                                                                        {
                                                                                AT24C02_WriteByte(1,NewKey%100);
                                                                                Delay(8);
                                                                                AT24C02_WriteByte(2,NewKey/100);
                                                                                Delay(8);
                                                                                Key=AT24C02_ReadByte(2);
                                                                                Key=Key*100+AT24C02_ReadByte(1);
                                                                                Count=0;
                                                                                PassWord=0;
                                                                                LCD_ShowNum(2,1,PassWord,4);
                                                                                LCD_Init();
                                                                                LCD_ShowString(1,1,"PassWord:");
                                                                                        while(1)
                                                                                                   {
                                                                                                   KeyNum=MatrixKey();
                                                                                                   if(KeyNum)
                                                                                                   {
                                                                                                   if (KeyNum<=10)
                                                                                                   {
                                                                                                   if(Count<=3)
                                                                                                   {
                                                                                                   PassWord*=10;
                                                                                                   PassWord+=KeyNum%10;
                                                                                                   }
                                                                                                   Count=Count+1;
                                                                                                   }
                                                                                                   if(Count==1)
                                                                                                   {
                                                                                                   LCD_ShowNum(2,1,PassWord,4);
                                                                                                   Delay(4);
                                                                                                   }
                                                                                                   if(Count==2)
                                                                                                   {
                                                                                                   LCD_ShowNum(2,1,PassWord,4);
                                                                                                   Delay(4);
                                                                                                   }
                                                                                                   if(Count==3)
                                                                                                   {
                                                                                                   LCD_ShowNum(2,1,PassWord,4);
                                                                                                   Delay(4);
                                                                                                   }
                                                                                                   if(Count==4)
                                                                                                   {
                                                                                                   LCD_ShowNum(2,1,PassWord,4);
                                                                                                   Delay(4);
                                                                                                   }
                                                                                                   if(KeyNum==11)
                                                                                                   {
                                                                                                   if(PassWord==NewKey)
                                                                                                   {
                                                                                                   LCD_ShowString(1,13,"OK ");
                                                                                                   PassWord=0;
                                                                                                   Count=0;
                                                                                                   LCD_ShowNum(2,1,PassWord,4);
                                                                                                   Delay(1000);
                                                                                                   LCD_ShowString(1,13,"   ");
                                                                                                   PWM_kount=1;
                                                                                                   Delay(1000);
                                                                                                   PWM_kount=2;
                                                                                                   Delay(1000);
                                                                                                   PWM_kount=3;
                                                                                                   Delay(1000);
                                                                                                   PWM_kount=4;
                                                                                                   Delay(1000);
                                                                                                   PWM_kount=5;
                                                                                                   Delay(1000);
                                                                                                   }
                                                                                                   else
                                                                                                   {
                                                                                                   LCD_ShowString(1,13,"Err");
                                                                                                   for(i=0;i<200;i++)
                                                                                                   {
                                                                                                   Buzzer=!Buzzer;
                                                                                                   Delay(1);
                                                                                                   }
                                                                                                   PassWord=0;
                                                                                                   Count=0;
                                                                                                   LCD_ShowNum(2,1,PassWord,4);
                                                                                                   Delay(1000);
                                                                                                   LCD_ShowString(1,13,"   ");
                                                                                                   }
                                                                                                   }

                                                                                                   }
                                                                                                   if(KeyNum==12)
                                                                                                   {
                                                                                                   PassWord=0;
                                                                                                   Count=0;
                                                                                                   LCD_ShowNum(2,1,PassWord,4);
                                                                                                   }

                                                                                                   }
                                                                                                   }
                                                                                        }
                                                                }
                                                }
                                }
                                        if(KeyNum==12)
                                        {
                                                PassWord=0;
                                                Count=0;
                                                LCD_ShowNum(2,1,PassWord,4);
                                                LCD_Init();
                                                LCD_ShowString(1,1,"PassWord:");
                                        }
                                }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33;
  TH0 = 0xFE;

  kount++;
        kount%=40;

  if(kount<PWM_kount)
  {
    SG_PWM=1;
  }
  else
  {
    SG_PWM=0;
  }
}

然后就是附件
我用到了这些

仿真程序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