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TTL下载线制作(芯片 CH340C)

楼主(2023-12-17):
在网上1.70一片“USB转TTL”型号为CH340C的芯片。
根据提供的信息,设计了它的电路原理图:
搭棚焊电路:
经实验,不能自动下载程序,只能按如下步骤进行下载:
1、将USB头插在PC机上,断开单片机系统电源;
2、运行STC下载程序后,再接通单片机电源,下载才开始。
这就是所说的“冷启动”。通过以上实验,起码证明了,CH340C芯片是完好的,电路也是没有问题的。
单片机是STC15F2K08S2,是5V单片机。如果是3V的单片机,应该用AMS1117 3.3将5V降压为3.3V再给单片机供电才行。

已经用STC15L104W单片机最小系统(3.3V)实验通过。
对于自动下载,已实验了如下电路,都以失败而告终。
1、以前买的开发箱自动下载电路:

2、网上的自动下载电路:
08 网上的下载电路(部分).jpg
3、还是网上的电路:
为实验搭的电路:
参考厂家提供的下载电路,可以在下载时通过一个按纽开关短暂切断单片机的电源,达到冷启动的目的,同时添加了5V和3.3V电压的转换,这个转换用跳线来实现。
11
经实验,5V供电时,在负载接3个并联的100R的电阻,相当于33R,这时,负载电流为150mA,P-MOS管只有温热,查A7SHB这个管子的参数为:30V/2A。
新设计的PCB:

最终作品:

网友A:
如果仅仅是想“在下载时通过一个按纽开关短暂切断单片机的电源,达到冷启动的目的”,以下这一个零件就可以满足需求。

网友B:
不错不错、如果能分享一下PCB就更好了

网友C:
我也一直玩STC单片机,也做过几个自动断电的下载线下面是很久前我做的自动断电电路,有兴趣的话楼主可以试试。

图中的47K电阻和1000uf电容搭配时可以有3S左右的延时,电阻增加可以减小电容就可以缩小电容的体积,可以自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仅是想“在下载时通过一个按纽开关短暂切断单片机的电源,达到冷启动的目的”,以下这一个零件就可以 ...

这个开关手边没有,所以就没有采用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一直玩STC单片机,也做过几个自动断电的下载线下面是很久前我做的自动断电电路,有兴趣的话楼主可以试 ...

谢谢分享,已收藏,找时间一定试一下。

网友E:
一直有用的 波特率自适应

hex文件(无代码).7z

622 Bytes, 下载次数: 10, 下载积分: 黑币 -5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有用的 波特率自适应

能否提供一下软件的编程思路?

网友F:
不错,也是个不错的分享

网友A(2024-02-18):
引用 楼主:
能否提供一下软件的编程思路?

哈哈,我有这些代码,监测到电脑发送过来的握手信号(其实就是一串连续的0x7F),就控制三极管断开,延时一下再导通。这样就完成冷启动了。
冷启动后的正常烧录信号,跟它没关系,不用做任何动作。
我的原代码里,包括监测信号、自动波特率匹配、控制三极管、控制指示灯、还有一些不要紧的注释行,总共加起来也就一百几十行。

网友G(2024-05-13):
现在用STC8H8K64比CH340C更快更稳定。

网友(2023-12-19):
我也一直玩STC单片机,也做过几个自动断电的下载线下面是很久前我做的自动断电电路,有兴趣的话楼主可以试 ...

你这个蛮好的。

网友H(2025-04-05):
引用 网友E:
一直有用的 波特率自适应

谢谢你的分享,已下载收藏

网友I(2025-07-04):
大佬仿真能分享文件试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