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15单片机芯片EEPROM擦写问题

楼主(2023-12-17):
我用的STC15F2K32S2的芯片,在擦写EEPROM时遇到一个问题,我向EEPROM地址为0x200的扇区写入100个8位数组,但是,却将0x300这个扇区的数据清空了,全部变为FF。

网友A:
好像一个扇区是512字节,一次必须擦除一个扇区,如果从0x200擦,擦除的是0x200~0x3ff的eeprom,所以是对的

网友B:
STC单片机的EEPROM有字节读、字节写、扇区擦除、没有字节擦除,一次擦512字节,擦除后全部为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一个扇区是512字节,一次必须擦除一个扇区,如果从0x200擦,擦除的是0x200~0x3ff的eeprom,所以是对的

果然是高手,一眼就看出来了,我搞了半天,犯了一个低级错误。谢谢大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果然是高手,一眼就看出来了,我搞了半天,犯了一个低级错误。谢谢大神。

STC的EEPROM实际上是FLASH,FLASH是不能把0位写成1的,只能扇区写1,它并不能像24C01那样的一个地址一个地址的操作

网友D:
一次只能擦一个扇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