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51单片机lcd1602显示ds18b20的温度时会在十位上显示字母?

楼主(2023-12-17):
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你的显示程序是2位数,那输入的数值应该小于100,如果大于100,比如是110,除10得到的十位数是11,查表查到的是B,所以就会显示位B0.
显示程序要根据实际数值大小来写,小于10可以是1位,小于100可以是位,小于1000就要3位,一次类推

网友B:
读出的温度值转换为实际温度时算法错误

网友A:
应该是程序查表除了问题,例如字符表是0,1,2,3,4,5,6,7,8,9,A,B...;正常数值应该是0~9,如果数值出错了,比如是11,那查表实际上查的是B,所以显示的是B

网友C:
显示程序写错了,谢谢大家。

网友D:
程序问题,不上程度等同于上街算命

网友E:
那是你的算法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