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程序 控制51单片机LED的亮暗渐变

楼主(2023-12-18):
按一下独立按键之后,p2口的LED灯亮度减半,再按下一次亮度再减半,依次减半直至熄灭

楼主:
可不可以把代码写一下

网友A:
实现你这个想法得用PWM吧,按键控制占空比,初始占空比100%,按一次变为50%,再按一次变为25%。
不过应该根据实际效果调整占空比,100-50-25-12.5估计不太行,得实测

网友B:
利用100HZ无闪烁的视觉暂留原理,10ms为一个点亮周期,1ms为一个周期内点亮的次数。通过控制一个周期内的十次点亮选择来控制亮度

网友C:
调整数码管的刷新频率 100为上限 按比例调整 多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你这个想法得用PWM吧,按键控制占空比,初始占空比100%,按一次变为50%,再按一次变为25%。
不过应该 ...

对,我就差这一步了,我设了一个time函数
LED=0
Delay(time)
LED=1
Delay(100-time)
if(P3_0==0){time-=10}
但是放在while循环里面,它就会变成呼吸灯,我想让他每按下一次独立按键,亮度就会减小,可以观察用独立按键观察这个过程,而不是自主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