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开发一个继电器开关电路兼容手动开关

楼主(2023-12-18):
家里的太阳能热水器开关在二楼,现在想设计 一个无线(WiFi和蓝牙)控制开关,目前单独一个继电器控制没有问题,但是老人不会用手机啥的,还想要弄一个可以手动开的 ,请问除了用电机啥的控制闸刀,还有别的方案可以兼容1、既能用继电器开关控制,2、也能手动开关不冲突的 ??

网友A:
既然有无线开关,为什么不利用无线遥控功能?把遥控器固定在合适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B:
吧现在的线路传上来
看看如何改

网友C:
买一个遥控器就可以了

网友D:
最省事是:继电器连接常闭,串联到原开关上

网友E:
在继电器吸合线圈上串接一个普通自锁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个你可以借鉴一下家里房间灯的双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省事是:继电器连接常闭,串联到原开关上

感觉不太行,串联的话,如果手动开关是断开的,那么无线控制怎么控最终都是断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你可以借鉴一下家里房间灯的双控开关

我第一时间想到了这个,可是有个问题,双控开关会改变物理开关的状态(断开时的位置),不知道当前是连接还是断开的。上了年纪的人就更加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继电器吸合线圈上串接一个普通自锁开关就可以了

没能理解,是跟楼上的一个意思吗?

楼主:
我目前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在接收端的继电器再加一个按钮,按钮控制继电器,按一下就打开,打开后,再按一下就关闭,搞个led灯提示。然后无线控制照旧这样~~~

网友G:
用单片机做一个多个端口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