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主机如何处理从机超时的问题?该怎么写这个程序逻辑

楼主(2023-12-18):
从机回复超时了,主机上作出判断,该怎么写这个逻辑

网友A:
定义一个变量 time, 并且在定时器每1ms加1,

当主机串口指令发送完成后,time清零。   同时在串口中断函数里面,当接收到数据时, time也清零。

最后主程序里面检测time的值,如果time大于100ms ,说明在发送指令出去后,在100ms都没有收到返回的值,则可以作为超时处理。

网友B:
开一个定时器,接收从机回复就重新计数,计数器超时就是从机超时,如何处理是协议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