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电路插上电容就烧不进程序?

楼主(2023-12-18):
rt,51驱动lcd,晶振电路不加电容时可以烧的进程序,但是插上电容就烧不进程序了

网友A:
检查电容电路有无错误,检查电容本身是否短路。

网友B:
现在51品种太多了,能搞在线下载的一般都有内置RC振荡器,外接晶体不是必要的。

网友C:
这种连问题都看不懂的提问居然还有人煞有其事回答?晶振电路不加电路是什么意思?

细细品味了好几遍都没品出所以然?51一个晶振,没有这晶振打死都没法烧程序,楼主

的意思是没有这晶振也能烧程序?又牵扯出来电容了?啥电容?20p还是100uf?我也想

帮楼主,无奈只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连问题都看不懂的提问居然还有人煞有其事回答?晶振电路不加电路是什么意思?

细细品味了好几遍都没 ...

抱歉,新手小白可能描述不太准确,我的意思是单片机外接那个晶振电路,是从那两个引脚分别通过两个电容接地,然后晶振两脚分别接在那两个引脚上,我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接了那两个电容那个stcisp就检测不到单片机,但是把电容去掉那两个引脚上只接晶振,stcisp才能检测到并且显示正常烧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连问题都看不懂的提问居然还有人煞有其事回答?晶振电路不加电路是什么意思?

细细品味了好几遍都没 ...

估计楼主是说的20P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抱歉,新手小白可能描述不太准确,我的意思是单片机外接那个晶振电路,是从那两个引脚分别通过两个电容接 ...

看看电容的值是不是大了或者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抱歉,新手小白可能描述不太准确,我的意思是单片机外接那个晶振电路,是从那两个引脚分别通过两个电容接 ...

那就看看stc单片机的pdf,据我了解,stc51单片机晶振只需要一个脚对地电容,并不是两个脚都要,多加

无意义,另外注意容量是否符合工作频率。

网友E:
电容多大容量? 具体将原理图和PCB图发上来。

网友F:
51单片机最小电路都是需要晶振2个20pf的电容的, 没有这两个电容晶振不工作, ISP电路单片机是下不进去程序的.  0402 20pf电容很小的, 是不是没看见, 又重复焊了电容?

楼主:
感谢各位的仗义相助,检查后发现是学校发的电容容量太大了,更换后正常了,再次感谢各位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