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51单片机高阻态的引脚是有电压的?

楼主(2023-12-18):
原来51单片机的初始状态是不同的,有些是高电平,有的确实高阻态。
    即使在没有写进程序时,只要上电,引脚就会是高电平或高阻态了。
    但是为什么这个高阻态的引脚的电压却是高的,虽然没有单片机的输入电压这么高。

这个

这个

你说他有电压吧  却连个LED都点不亮,这是什么回事

点不亮一个LED

点不亮一个LED

网友A:
P0口内部是集电极开路,接上负载驱动能力不够,其它P1口P2口P3口内部均有上拉电阻,且一上电均输出高电平

网友B:
假设用的是真实的万用表,内阻10M,量到4V,电流为0.4uA,LED会亮吗?

网友C:
AT89C51不存在高阻态。

网友D:
AT的单片机没有PxMx寄存器,不支持配置IO口模式,P0口开漏,其余均为准双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P0口内部是集电极开路,接上负载驱动能力不够,其它P1口P2口P3口内部均有上拉电阻,且一上电均输出高电平

意思是说P0口是高电平吗  按照这个protues来说,高电平应该是显示红色呀  可以P0口都显示灰色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说P0口是高电平吗  按照这个protues来说,高电平应该是显示红色呀  可以P0口都显示灰色

OC/OD电路,自身不向外输出电压,只能把外部电压拉到0。
百度一下:OC/OD电路,你会有收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的单片机没有PxMx寄存器,不支持配置IO口模式,P0口开漏,其余均为准双向。

意思是说其他的单片机需要配置IO口模式是吗?
    想请教一下其他单片机为啥要配置IO口的模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用的是真实的万用表,内阻10M,量到4V,电流为0.4uA,LED会亮吗?

是的,这样LED是不会亮的,我想知道这个P0口究竟是什么状态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的单片机没有PxMx寄存器,不支持配置IO口模式,P0口开漏,其余均为准双向。

开漏输出就是不输出电压,控制输出低电平时引脚接地,控制输出高电平时引脚既不输出高电平,也不输出低电平,为高阻态。
   按照这样子说的话,P0端引脚就是两种状态,低电平和高阻态,那么图上显示的灰色,代表的是高阻态了,那就是说高阻态情况下,还是存在电压的吗?
   有点不符合逻辑。

网友F:
你需要先整懂开漏输出原理,最好 有电路参照,才有可能理解,为啥有电压啦。
半导体材料制作的开关管,目前是不能做到理想关闭状态下的完全断开的,都会有泄漏电流。这个非常微弱。
微弱到你用指针表完全打不出电压来、、、、、。
不知你用过指针万用表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需要先整懂开漏输出原理,最好 有电路参照,才有可能理解,为啥有电压啦。
半导体材料制作的开关管,目 ...

我查了网上很多开漏电路,都是一个mos管,一端接引脚,一边接地,G极接控制。
   当然你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G:
当51单片机的引脚处于高阻态时,引脚上的电压可能由于以下原因而存在:
1. 驱动器问题:某些51单片机引脚具有驱动能力,即使在高阻态下也能提供一定的电流。这意味着即使引脚处于高阻态,驱动器仍会提供一定电压。这可以是为了确保其他电路中的信号完整性,防止电平漂移。
2. 外部电路影响:在实际电路中,可能存在与引脚连接的外部电路,如电容器、电阻等。这些电路元件可能会在引脚处产生电压,并使其保持高电平,即使引脚处于高阻态。
3. 悬空输入:当引脚处于高阻态时,如果没有外部电路与其连接,引脚可能会受到噪声或电磁干扰的影响,从而导致电压波动。这是由于引脚上的电荷积聚和其他环境因素产生的。
总的来说,引脚处于高阻态时的电压情况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具体原因取决于具体的电路设计和外部环境条件。如果您遇到特定的问题,请仔细检查您的电路设计和外部电路连接,并排除可能的故障点。

网友H:
51单片机中,当一个IO口设置为高阻态(输入状态)时,它并不会像输出状态那样提供电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具有电压。在高阻态下,这个引脚通常会有一个非常高的输入阻抗,因此它可以接受外部电路提供的电压信号,而不对电路产生很大的影响。

一般来说,当51单片机的IO口处于高阻态时,该引脚的电压会受到外部电路或信号的影响,可以反映外部环境的电压情况。因此,尽管该引脚在高阻态下不会提供电流,但它仍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高阻抗的输入端口,能够感知外部电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51单片机中,当一个IO口设置为高阻态(输入状态)时,它并不会像输出状态那样提供电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 ...

是的  高阻态的时候,外面给这个引脚接高电平的话,那么这点的电压就是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