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MCP4017+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2023-12-19):
MCP4017的仿真。

#include <STC15Fxxxx.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FOSC 24000000L

#define IIC_SDA_H P32=1 //BIT2 P3.2为SDA输出高电平

#define IIC_SDA_L P32=0 //BIT2 P3.2为SDA输出低电平

#define IIC_SDA P32

#define IIC_SCL_H P31=1 //BIT1 P3.1为SCL输出高电平

#define IIC_SCL_L P31=0 //BIT1 P3.1为SCL输出低电平

void delay_5us(unsigned int bus) // 2US
{
        unsigned int a;
        while (bus)
        {
                a = 1;
                while (a--)
                        ;
                bus--;
        }
        return;
}

/********IIC初始化************/

void IIC_Init(void)

{

IIC_SDA_H; //SDA拉高

IIC_SCL_H; //SCL拉高

}

/********IIC通讯开始************/

void IIC_Start(void)

{

IIC_SCL_H;

delay_5us(20);

IIC_SDA_H;

delay_5us(20);

IIC_SDA_L;

delay_5us(20);

IIC_SCL_L;

delay_5us(20);

}

  41. /********IIC通讯结束************/

  42. void IIC_Stop(void)

  43. {

IIC_SCL_L;

delay_5us(1);

IIC_SDA_L;

delay_5us(2);

IIC_SCL_H;

delay_5us(10);

IIC_SDA_H;

delay_5us(10);

}

/********IIC从设备应答************/

void IIC_Wait_ACK(void)

{

uchar i = 0;

IIC_SCL_H;

delay_5us(1);

while ((IIC_SDA) && i < 240)

i++;

IIC_SCL_L;

delay_5us(2);

}

/********主设备非应答************/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CL_H;

delay_5us(1);

IIC_SDA_H;

delay_5us(1);

IIC_SCL_L;

delay_5us(2);

}
/********IIC发送一个字节************/

void IIC_WriteByte(uchar byte)

{

uchar len = 0;

IIC_SCL_L;

delay_5us(10);

for (len = 0; len < 8; len++)

{

if (byte & 0x80)

{

IIC_SDA_H;

}

else

{

IIC_SDA_L;

}

delay_5us(10);

IIC_SCL_H;

byte <<= 1;

delay_5us(10);

IIC_SCL_L;

delay_5us(10);

}

IIC_SDA_H;

delay_5us(1);

IIC_SCL_L;

delay_5us(2);

}

/*********************************************

功 能:向从设备接收一个字节

返回值:Byte--读取到的字节

**********************************************/

uchar IIC_ReadByte(void)

{

uchar len = 0, Byte = 0;

IIC_SDA_H;

for (len = 0; len < 8; len++)

{

IIC_SCL_L;

delay_5us(1);

IIC_SCL_H;

delay_5us(1);

Byte <<= 1;

Byte |= (IIC_SDA);

delay_5us(1);

IIC_SCL_L;

delay_5us(1);

}

return Byte;

}

/*********************************************

函数名:IIC_ReceiveData

功 能:向从设备接收一个字节,并带应答

**********************************************/

uchar IIC_ReceiveData(uchar Ack)

{

uchar i = 0, ReadValue = 0;

  131. IIC_SDA_H;

IIC_SCL_L;

for (i = 0; i < 8; i++)

{

IIC_SCL_H;

delay_5us(1);

ReadValue <<= 1;

if ((IIC_SDA )!= 0)

{

ReadValue |= 0x01;

}

delay_5us(1);

IIC_SCL_L;

delay_5us(2);

}

if (Ack)

{

IIC_SCL_L;

IIC_SDA_L;

delay_5us(2);

IIC_SCL_H;

delay_5us(1);

IIC_SCL_L;

}

else

{

IIC_SCL_L;

IIC_SDA_H;

delay_5us(2);

IIC_SCL_H;

delay_5us(1);

IIC_SCL_L;

}

return ReadValue;

}

/******************************MCP4017*****************************************/

void MCP4017_Init(void)

{

IIC_Init(); // I2C初始化

}

/*********************************************

函数名:MCP4017_Write_DATA

功 能:写 地址 数据

形 参:addr 地址0x5E dat 数据

**********************************************/

void MCP4017_Write_DATA(const uchar addr, const char DATA)

{ IIC_Init();

IIC_Start(); // 启动

IIC_WriteByte(addr); // 设备地址

IIC_Wait_ACK(); // 等待数据响应

// IIC_WriteByte(addr); // 发送寄存器地址

// IIC_Wait_ACK(); // 等待数据响应

IIC_WriteByte(DATA); // 发送数据

IIC_Wait_ACK(); // 等待数据响应

IIC_Stop(); // 停止

}

/*********************************************

函数名:PAJ7620U2_Read_DATA

功 能:读地址数据

形 参:addr--寄存器地址_0x5E

**********************************************/

uchar MCP4017_Read_DATA(const uchar addr)

{

uchar GET_DATA = 0;

// IIC_Start(); // 启动

// IIC_WriteByte(MCP4017.ADDR); // 发送地址

// IIC_Wait_ACK(); // 等待数据响应

// IIC_WriteByte(addr); // 发送地址

// IIC_Wait_ACK(); // 等待数据响应

IIC_Start(); // 启动

IIC_WriteByte(addr | 1); // 发送地址

IIC_Wait_ACK(); // 等待数据响应

GET_DATA = IIC_ReadByte(); // 获取数据

IIC_Wait_ACK(); // 等待数据响应

IIC_Stop(); // 停止

return GET_DATA;

}

/********************************************************
函数名称:void main()
函数作用:主函数
参数说明: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 unsigned char value = 0x7F; // 设置初始值
         unsigned char value = 0x00; // 设置初始值
        P0M1 = 0;
        P0M0 = 0xff;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00=0;
        while (1)
        {

       MCP4017_Write_DATA(0x5e,value); // 写入值
        delay_5us(2);
        value++; // 增加值

                P00=0;
delay_5us(50000);

                P00=1;
delay_5us(50000);

                P00=0;
delay_5us(50000);
        }
}

仿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