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17单片机如何进行固件升级?

楼主(2023-12-19):
请教大哥,STC8G1K17如何进行固件升级

网友A:
首先你需要有固件和STC下载器,还有下载软件stc-i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需要有固件和STC下载器,还有下载软件stc-isp

你好,这些都有的,我想做IAP升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些都有的,我想做IAP升级

写一个bootloader做升级咯,boot的功能主要有:接收上位机发送的程序(bin格式),boot在接收到更新指令的时候,把app所在flash擦除,然后将上位机发送的数据写入flash。每次启动的时候,从boot跳转到app所在地址就可以了。以前做过这玩意,网上也有挺多参考的

网友C:
楼主您好,可参考STCAI官方中做自己的升级软件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