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IO口控制3W led灯珠,电路这样接可以吗?

楼主(2023-12-19):
上拉和限流电阻取值多大比较合理呢?

网友A:
水平有限,我感觉电路没毛病

网友B:
假设LED=3V:
R4大约为1R5~2R@2W的电阻,
R1为470R~100R,
R3约为10K~47K,R3接e-b极看上去更舒服。
理论计算值 ,仅供参考。

网友C:
3W灯珠一般用5V电源是点不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W灯珠一般用5V电源是点不亮的。

用台式电脑电源的5V点亮玩玩感觉还可以,
正常产品不会用5V点3W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