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控制芯片是ST7565R的液晶的使用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
最近要用到一个12864的液晶,头一回用,它的控制芯片是 ST7565R,它不是标准的SPI接口,它用了片选、时钟、数据、复位、A0(命令或数据)5个引脚,它比标准的SPI接口还多了复位和A0命令引脚,复位好说,仅仅在程序开始时用到,就是这个命令引脚有一点疑惑,它为低电平时,发到液晶的是命令,为高电平时发到液晶的是要显示的数据。液晶厂家给出的示例程序是用普通IO口模拟的SPI通信(貌似所有的液晶厂家都是这样做的,我猜他不知道用户的单片机是哪个型号,有没有SPI口也不确定)。我想把这个程序改成标准的SPI通信,发到液晶的是命令时,先执行A0命令引脚置0,再执行标准的SPI传输方式(用中断方式实现那种)即:SPDAT=i(i是要送到液晶的指令);发到液晶的是数据时,先执行A0命令引脚置1,再执行标准的SPI传输方式(用中断方式实现那种)即:SPDAT=i(i是要送到液晶的数据),请各位高手看看可行吗?谢谢,下面是ST7565R接收数据的时序图

网友A(2023-12-19):
可以的。
这是4线SPI接口,比3线SPI多了个A0(或RS),至于RES复位脚一般来说接个RC电路上电复位就可以了。除非你想在工作期间去复位LCD,才需要接到IO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这是4线SPI接口,比3线SPI多了个A0(或RS),至于RES复位脚一般来说接个RC电路上电复位就可以了 ...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但是今天下午没有调试成功,明天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