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滤波器电路原理图怎么分析?组合起来就不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

网友A(2023-12-19):
随便找个仿真软件比如免费的LTSpice,做个幅频曲线就全都明白了。

网友B:
LA是什么信号?高频,高频?电压多少范围?

网友C:
用MULTISIM仿真了下,波形完全对不上。
1.信号经过C1,怎么减少了一半
2.C1,C2和R7组成高通,仿真下来截至频率在10K左右和计算的数据44.2K去的很远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A是什么信号?高频,高频?电压多少范围?

正常情况下是50HZ,产生局放的时候就复杂了,现在要求是 100kHz~5MHz能测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MULTISIM仿真了下,波形完全对不上。
1.信号经过C1,怎么减少了一半
2.C1,C2和R7组成高通,仿真下来截 ...

加载效应了解一下,R8就是所加的载, 这个负载加了以后, 你原先所计算的R和C都变了
给你的建议, 把加载效应低
一, 把R7改为360R, C1 & C2 相应该的改为10n
二, R8 改为6.8K, C5 改为1n
三, R1 改为82K, R2 改为1Meg, C3 改为100p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下是50HZ,产生局放的时候就复杂了,现在要求是 100kHz~5MHz能测量

50Hz信号,C2,R7回路会有一定的分压

网友B:
50Hz信号,CL1,R3(3.6K),GND,和CL1,RW3,R9(5V信号电压高于10V时),GND存在分压作用

网友C:
有个问题啊,CB12或者是C1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啊,CB12或者是C1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隔直作用,对于低频信号,建议将这个电容值增大到10UF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