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码管只能显示一排的键值?求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12-19):
应该是只有一排能够引起中断,别的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只有一排能够引起中断,别的都不行。

有什么建议吗? 之前也有遇到过一次,但是忘记了怎么改的了,头疼

网友C:
用四输入一输出的门电路联接到中断0

网友D:
按键不需要用中断检测,扫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