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为啥我照着参考书写的单片机流水灯程序他不动啊?

楼主(2023-12-19):
rt,就是只亮了一个灯

网友A:
延时函数while(1)错误

网友B:
你这个延时函数跳不出循环啊。。。加break试试吧。

网友C:
delayms 里面的 while(1) 是什么梗?

网友D:
延时函数出不来,你把While(1)删了

网友E:
抄作业抄错了吧,看看延时代码

网友F:
是i
不是数字1

网友G:
延时函数的原因,小白新手

网友H:
程序卡在延时函数了,把延时函数里的while(1)去掉

网友I:
while (1)循环结束后要break跳出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