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调节滑动电阻器会导致-10Vref发生变化

楼主:
为什么调节滑动电阻器会导致-10Vref发生变化

如图所示,我调节其中一个滑动电阻器会导致-10Vref发生变化。这是原理图设计有问题?还是PCB布局没有

网友A(2023-12-20):
-10Vref供电能力太有限了。

网友B:
-10Vref内阻太大,可以考虑加一级电压跟随器电路提高负载能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0Vref供电能力太有限了。

是参考电压芯片输出电流不够?是下面图片中的10mA这个数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Vref内阻太大,可以考虑加一级电压跟随器电路提高负载能力。

U4参考电压芯片输出后不是已经加了一个跟随运放U14吗?

网友D:
电路没问题的,有机会出问题的
一, 有的可调电阻质量差, 稍为加压就有短时的短路。
二,地线问题。

网友E:
检查-10V参考电压电路或电位计是否导致短路导致参考电压源透支电流。

网友F:
电压变化,负载重引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4参考电压芯片输出后不是已经加了一个跟随运放U14吗?

U14不是电压跟随器!是放大器!不过运放输出带2个10K负载确实没问题。参考一下6楼分析查找一下原因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参考电压芯片输出电流不够?是下面图片中的10mA这个数据吗?

你的U14A供电严重不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U14A供电严重不足。

U14使用正负12V供电,供电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U14使用正负12V供电,供电应该没有问题吧

有问题,至少要大2.5V,-12v不够,-15v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U14使用正负12V供电,供电应该没有问题吧

如果变化不到1V就稳住了不再变化那就是12V电压还不够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变化不到1V就稳住了不再变化那就是12V电压还不够高。

变化有点大,快2V变化了

网友H:
U4输出没加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