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实现火灾报警电路思路是什么?

楼主(2023-12-20):
我并不是很理解如何使用运放实现检测烟雾浓度以使LED灯亮是如何实现的,有大佬能指点一下原理和实现的思路吗?谢谢!

网友A:
既然是仿真,知道个电压值就行了。

网友B:
所有的传感器,其输出不外乎这两种:
一是模拟量输出,其输出的是电压值(如光敏电阻、线性霍尔),或电平值(0或1,如开关型霍尔);二是走协议的,I2C/SPI/ONEWIRE/UART==,比如6050(I2C)/TLE5012(SPI)/18B20(ONEWIRE)。。。
模拟量输出的可ADC处理或直接电压比较器用上就行了。走协议的比较费事,要驱动(或解码)。

你要用的传感器是哪一类的呢?

网友C:
可以使用光电检测或者热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仿真,知道个电压值就行了。

那后续通过在比例放大电路和比较器后面的输出来控制红色led、蜂鸣器和绿色led的电路怎么用三极管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