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烟电路,求分析短路保护怎么能做到芯片不复位

楼主:
如下图,当H+接一个1欧姆发热丝短路时,我程序能识别到短路也能关断MOS管,但是芯片会低电复位,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吗?有做过的这块的大佬能不能指点一下啊! (pcb已经量产,小白在实习,拿着它学习程序)

网友A(2023-12-20):
不改硬件情况下可以看下芯片的复位电压是多少,把复位电压配置低一点

网友B:
这种大电流的电路,单片机要独立供电,直接串联一个二极管给单片机,或者是用LDO供电,再加上一个大电容,至少是100uF或者以上的
这样的话,MOS管接通时,拉低电压才不会使单片机复位
但如果说是已经正常量产,那硬件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要看一下单片机的复位电压是多少了

网友C:
看使用的电源电压及容量再决定怎么改吧
楼主给的信息量太少不好提建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改硬件情况下可以看下芯片的复位电压是多少,把复位电压配置低一点

最低复位电压为2.2v,但是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大电流的电路,单片机要独立供电,直接串联一个二极管给单片机,或者是用LDO供电,再加上一个大电容,至少是 ...

我给的2.2v,已经是芯片支持的最低的复位电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使用的电源电压及容量再决定怎么改吧
楼主给的信息量太少不好提建议

直接锂电池供电,没有任何转换

网友D:
完整电路图如下

网友E:
上示波器吧,应该是驱动方式不对,瞬间电池低压了

网友F:
单片机VDD串个二极管S14 加个20UF电容

网友G:
那就是检测短路的硬件或软件反应太慢。

网友H:
应全面考虑这种情况。 请测量电压下降的低点以及电压状态持续多长时间。 必须仔细考虑这种情况。 在最简单的情况下,旁路电容器可能足以使电压保持在低压阈值之上。

网友I(2025-11-07):
C2换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