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4344+NS4150B音频电路无法播放声音的问题分析

楼主:
音频接口芯片用的是CS4344,音频功放使用的是NS4150B ,后接的的是3W  4Ω的喇叭,I2S输入音频数据不能播放声音图片中,在红色框起来部分,AOUT_R和AOUT_L接有线耳机接口插入耳机能听到声音

电路是按照两款芯片的规格书推荐的电路来设计,但电路好像还是有问题

第一次设计音频电路,想请大佬帮忙看看哪些地方有问题,先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2023-12-20):
把喇叭两边1uF电容去掉!!!

网友B:
4344这个芯片挺好用的,如果输入信号格式没有问题,应该有声音出来。用示波器看看4344有没有输出,有的话就查音频功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喇叭两边1uF电容去掉!!!

去掉喇叭旁的电容就能播放声音了     非常感谢大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344这个芯片挺好用的,如果输入信号格式没有问题,应该有声音出来。用示波器看看4344有没有输出,有的话就 ...

谢谢大佬的回答    已经可以播放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