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规则过滤问题

楼主(2023-12-20):
铺铜连接方式,通孔焊盘用十字连接,过孔直接连接,
但是规则里匹配对象里没有过孔选项,选择类,类里也添加不了过孔,怎么办
规则里如何过滤选中的对象

网友A:
如果批量加不了,就一个一个加到类中。

网友A:
你要明白这些元素的划分:
过孔,归于“isvia” ,焊盘,不管插还是贴的,都归于"ispad",如果是插的,归于(ispad)and(hole>0),如果是贴的归于“(ispad)and(hole=0)”
所以,设一条规则(1):all,设为直接连接;再设一条规则(2):(ispad)and(hole>0),设为间接连接。就可以了。如果没效果,就调整一下两条规则的优先级。2>1。
最终的效果就是:贴片焊盘为全连接,带孔焊盘为十字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明白这些元素的划分:
过孔,归于“isvia” ,焊盘,不管插还是贴的,都归于"ispad",如果是插的,归于 ...
所有插件电容的通孔焊盘十字连接,所有过孔全连接,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有插件电容的通孔焊盘十字连接,所有过孔全连接,怎么设置

新建一个焊盘类“New Class”,把所有插件电容的焊盘一个一个往里添加。
上贴中的第一条规则1保留,其它不要,再设一条规则2:(InPadClass('New Class')) 为间接连接。优先级。2>1。
过孔全连接,已包含在规则1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一个焊盘类“New Class”,把所有插件电容的焊盘一个一个往里添加。
上贴中的第一条规则1保留,其它 ...

如何把过孔添加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把过孔添加类

按键D-C,弹出的窗口中找到"Pad Classes",右键点击它,选“Add Class”,就加了一个焊盘类,左键点击它,在弹窗的左边选 中你要加入新类的焊盘,单选点“>”加到右边,或多选点“》”加入右边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把过孔添加类

如果是过孔(Via),不用加类,直接在过滤器中输入“IsVi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