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 DHT11温控风扇程序与Proteus仿真 带PID

楼主(2023-12-20):
利用51单片机和温度传感器DS18B20和湿度传感器DHT11,STC89C52R作为处理器,通过单总线将采集数据实时显示于本地LCD显示屏端。用电机风扇转速,温度控制风扇调整高时风扇转速加快,温度低时风扇转速减小,湿度高时风扇转速加快,湿度低时风扇转速减小。四个按键分别控制:切换控制温度/湿度;增大要控制的温度/湿度的标准;减小要控制的温度/湿度的标准;切换控制方式(PID算法/档位)。

单片机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602.h"        //包含LCD1602头文件
#include "Delay.h"                //包含Delay头文件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Timer0.h"

sbit Motor=P0^0;
sbit P34 = P3^4;
sbit P35 = P3^5;
sbit P36 = P3^6;
sbit P37 = P3^7;
float T = 0;
extern unsigned char  hum;//湿度

unsigned char k1 = 5, k2 = 1, k3 = 10;
int sbz = 38, speed = 0, wbz = 25;
float bz = 0, xz = 0;
float p = 0,i = 0,d = 0;
float pid = 0;
int Compare = 0;
unsigned char DHTC = 0,DHTF = 0;
unsigned char sw = 0; //0湿度 , 1温度
unsigned char kz = 0; //0档位控制, 1pid
unsigned char key = 0, key_keyNumber = 0;

void main()
{
        Motor = 0;
        LCD_Init();
        DHT11_Init();
        DS18B20_ConvertT();
        Delay(1000);

        Timer0Init();
        Timer1Init();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TR1 = 1;
        ET1 = 1;
        EA=1;//开启总中断

        while(1)
        {
                LCD_ShowString(1,1,"Tem:");
                LCD_ShowString(2,1,"Hum:");
                LCD_ShowChar(1,8,'.');
                LCD_ShowChar(2,7,'%');

                TR0 = 0;
                TR1 = 0;
                DS18B20_ConvertT();        //转换温度
                T=DS18B20_ReadT();        //读取温度
                if(DHTF == 1)
                {
                        DHT11_receive();
                        DHTF = 0;
                }
                TR0 = 1;
                TR1 = 1;

                LCD_ShowNum(1,5,T,3);                //显示温度整数部分
                LCD_ShowNum(1,9,(unsigned long)(T*10000)%10000,4);//显示温度小数部分
                LCD_ShowNum(2,5,hum,2);

                //LCD_ShowNum(1,5,Compare,4);
                //LCD_ShowNum(1,10,hu,2);LCD_ShowSignedNum(2,1,p,4);LCD_ShowSignedNum(2,6,i,4);LCD_ShowSignedNum(2,11,d,4);

                key = key_keyNumber;
                key_keyNumber = 0;
                {
                        if(key == 1)
                        {
                                sw = 1 - sw;
                        }
                        else if(key == 2)
                        {
                                if(sw == 0)
                                        sbz++;
                                else
                                        wbz++;
                        }
                        else if(key == 3)
                        {
                                if(sw == 0)
                                        sbz--;
                                else
                                        wbz--;
                        }
                        else if(key == 4)
                        {
                                kz = 1 - kz;
                        }
                }

                if(sw == 1)
                {
                        LCD_ShowNum(1,14,wbz,3);
                        LCD_ShowString(2,14,"   ");
                        xz = T;
                        bz = wbz;
                }
                else
                {
                        LCD_ShowNum(2,14,sbz,3);
                        LCD_ShowString(1,14,"   ");
                        xz = hum;
                        bz = sbz;
                }

                if(kz)
                {
                        LCD_ShowString(2,10,"PID");
                        d = xz - bz - p;
                        p = xz - bz;
                        i += p;
                        pid += (k1*p + k2*i + k3*d);

                        if(pid>=0 && pid<=1000)
                        {
                                Compare = pid;
                        }
                        else if(pid<0)
                        {
                                Compare = 0;
                                pid = 0;
                        }
                        else
                        {
                                Compare = 1000;
                                pid = 1000;
                        }
                }
                else
                {
                        LCD_ShowString(2,10,"   ");
                        p = 0;i = 0; d = 0; pid = 0;
                        if(xz - bz >=10)
                        {
                                speed = 1000;
                        }
                        else if(xz - bz <=0)
                        {
                                speed = 0;
                        }
                        else
                        {
                                speed = (int)((xz - bz)*100);
                        }
                        Compare = speed ;
                }
                Delay(50);
        }
}

unsigned char Key_GetState()
{
        unsigned char keynum = 0;
        if(P34 == 0){keynum=1;}        //一有按键被按下,标志位keynum立即置位并返回,给key_loop函数处理
        if(P35 == 0){keynum=2;}
        if(P36 == 0){keynum=3;}
        if(P37 == 0){keynum=4;}
        return keynum;
}

void key_loop()
{
        static unsigned char before_state,now_state;
        before_state = now_state;
        now_state = Key_GetState();                //获取按键标志位
        if(before_state == 1 && now_state == 0)
        {
                key_keyNumber = 1;        //全局变量key_keyNumber置1,使用key_return函数返回给main函数使用
        }
        if(before_state == 2 && now_state == 0)
        {
                key_keyNumber = 2;
        }
        if(before_state == 3 && now_state == 0)
        {
                key_keyNumber = 3;
        }
        if(before_state == 4 && now_state == 0)
        {
                key_keyNumber = 4;
        }
}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T0Count;
        TL0 = 0xA4;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F;
        T0Count++;
        if(T0Count < Compare)
        {
                Motor = 1;
        }
        else
        {
                Motor = 0;
        }
        if (T0Count >= 1000)
        {
                T0Count = 0;
        }
}

void Timer1_Routine()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int T1Count;
        TL1 = 0x00;
        TH1 = 0xDC;
        T1Count++;
        DHTC ++;
        if(T1Count>=20)
        {
                key_loop();
                T1Count = 0;
        }
        if(DHTC >=75)
        {
                DHTC = 0;
                DHTF = 1;
        }
}

Proteus8.13仿真程序下载: 仿真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