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8.16的安装错误Patching finished with errors! Check log for details!

楼主(2023-12-20):
我之前安装过8.9的然后重新装了个8.16版本,在%环节打开patch安装后出现这个提示应该怎么办啊
Patching finished with errors! Check log for details!

网友A:
都出到8.16了吗?共享一下那个小压缩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出到8.16了吗?共享一下那个小压缩包啊

谢谢你,我已经解决啦,我看了下log然后找到出错的那个小文件删了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已经解决啦,我看了下log然后找到出错的那个小文件删了就行了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你是怎么解决的,分享下,谢谢。哪个是出错的文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已经解决啦,我看了下log然后找到出错的那个小文件删了就行了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D:
楼主,上8.16呀

网友E(2024-01-26):
亲测:执行的时候,把“Verify Hash”取消勾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