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独立按键程序调试

楼主(2023-12-20):
而我改的就很多问题,按一下可能亮可能灭。
   明明也加了,消抖,如果加while(!KEY1)  的话,就没什么问题了,这个的思路就是按键没有释放,就一直等,释放后再做一个消抖即可。

   问题是普中的程序也没有等待按键弹起的动作呀,而且弹起来后面的消抖也没有处理,但是但是但是他们的程序就是特别好用。

/**************************************************************************************
实验名称:独立按键实验
接线说明:
实验现象:下载程序后,按下“独立按键”模块中K1键,控制D1指示灯亮灭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系统默认数据类型进行重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定义独立按键控制脚
sbit KEY1=P3^1;
sbit KEY2=P3^0;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定义LED1控制脚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
sbit LED4=P2^3;

//使用宏定义独立按键按下的键值
#define KEY1_PRESS        1
#define KEY2_PRESS        2
#define KEY3_PRESS        3
#define KEY4_PRESS        4
#define KEY_UNPRESS        0

/*******************************************************************************
* 函 数 名       : delay_10u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ten_us=1时,大约延时10us
* 输    入       : ten_us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_10us(u16 ten_us)
{
        while(ten_us--);
}

/*******************************************************************************
* 函 数 名       : key_scan
* 函数功能                 : 检测独立按键是否按下,按下则返回对应键值
* 输    入       : mode=0:单次扫描按键
                                           mode=1:连续扫描按键
* 输    出             : KEY1_PRESS:K1按下
                                   KEY2_PRESS:K2按下
                                   KEY3_PRESS:K3按下
                                   KEY4_PRESS:K4按下
                                   KEY_UNPRESS:未有按键按下
假设我们传的参是1,然后我的手按着按键不松开,
然后程序一直重复进这个函数,是不是每次都进if的判断,
是不是每次进都会返回那个键值**********
假设我们传的参是0,然后我的手按着按键不松开,
但是程序即使重复进这个函数,是不是每次都进不去if的判断,
是不是就只会返回一次键值*************************
*******************************************************************************/
u8 key_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1;

        if(mode)key=1;//连续扫描按键
        if(key==1&&(KEY1==0||KEY2==0||KEY3==0||KEY4==0))//任意按键按下
        {
                delay_10us(1000);//消抖
                key=0;  //
                if(KEY1==0)
                        return KEY1_PRESS;
                else if(KEY2==0)
                        return KEY2_PRESS;
                else if(KEY3==0)
                        return KEY3_PRESS;
                else if(KEY4==0)
                        return KEY4_PRESS;
        }
        else if(KEY1==1&&KEY2==1&&KEY3==1&&KEY4==1)        //无按键按下
        {
                key=1;
        }
        return KEY_UNPRESS;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8 key=0;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KEY1_PRESS)//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LED1=!LED1;//LED1状态翻转
                if(key==KEY2_PRESS)
                        LED2=!LED2;
                if(key==KEY3_PRESS)
                        LED3=!LED3;
                if(key==KEY4_PRESS)
                        LED4=!LED4;
        }
}

为什么这个程序就可以呢?

/**************************************************************************************

实验名称:独立按键实验
接线说明:
实验现象:下载程序后,按下“独立按键”模块中K1键,控制D1指示灯亮灭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系统默认数据类型进行重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定义独立按键控制脚
sbit KEY1=P3^1;
sbit KEY2=P3^0;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定义LED1控制脚
sbit LED1=P2^0;

//使用宏定义独立按键按下的键值
#define KEY1_PRESS        1
#define KEY2_PRESS        2
#define KEY3_PRESS        3
#define KEY4_PRESS        4
#define KEY_UNPRESS        0

/*******************************************************************************
* 函 数 名       : delay_10u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ten_us=1时,大约延时10us
* 输    入       : ten_us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_10us(u16 ten_us)
{
        while(ten_us--);
}

/*******************************************************************************
* 函 数 名       : key_scan
* 函数功能                 : 检测独立按键是否按下,按下则返回对应键值
* 输    入       : mode=0:单次扫描按键
                                           mode=1:连续扫描按键
* 输    出             : KEY1_PRESS:K1按下
                                   KEY2_PRESS:K2按下
                                   KEY3_PRESS:K3按下
                                   KEY4_PRESS:K4按下
                                   KEY_UNPRESS:未有按键按下
*******************************************************************************/
u8 key_scan(void)

{

        if(KEY1==0||KEY2==0||KEY3==0||KEY4==0)//任意按键按下
        {
                delay_10us(1000);//消抖
                if(KEY1==0)
                        return KEY1_PRESS;
                else if(KEY2==0)
                        return KEY2_PRESS;
                else if(KEY3==0)
                        return KEY3_PRESS;
                else if(KEY4==0)
                        return KEY4_PRESS;
//                else
//                        return KEY_UNPRESS;
        }
//        else
          return KEY_UNPRESS;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8 key=0;

        while(1)
        {
                if(KEY1==0||KEY2==0||KEY3==0||KEY4==0)//任意按键按下
                {
                        key=key_scan();
                  if(key==KEY1_PRESS)//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LED1=!LED1;//LED1状态翻转
                        delay_10us(1000);//消抖
    }
        }
}

网友A:
关键的东西被你改没了呀

网友B:
具体说明一下,错误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具体说明一下,错误原因

例程用了一个变量来记录按键情况
并用来判断
按过一次就不再进入
直到没键按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例程用了一个变量来记录按键情况
并用来判断
按过一次就不再进入

暂时没有理解
这两个程序用普中学习板试验了,都能用,没有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东西被你改没了呀

是的  后来我又仔细看了  原来ELSE if部分起到的作用,还有等待按键弹起来的作用,按键不弹起就不会进入else if ,就不会再次执行key=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例程用了一个变量来记录按键情况
并用来判断
按过一次就不再进入

是的  理解得透彻,我理解了,但是没有你这么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暂时没有理解
这两个程序用普中学习板试验了,都能用,没有出问题

怎么可能,那你按久一点试一下,一直按着肯定会功能错乱的,他会不停地进入按键扫描程序,导致LED的状态会不断翻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东西被你改没了呀

是的  理解得不透彻的缘故

网友D:
delay_10us(1000);//消抖 这种延时消抖方法要改进, 这个延时过程中单片机可以跑几千几万条指令了.

网友E:
一般来说,这种按键处理程序是学生做的,在系统中,像楼上说的那样不能死等,毕竟系统中不仅仅就一个任务,第二要做到按键扫描和按键读取分离,一个夸张一点的例子,今天扫描到的按键,明天去使用也不应该有丢失或者重复的问题,也就是要做到不同模块之间解耦合。
有的人其实没学过几天系统,也没写过几行程序,就能断言别人的程序如何如何,远离他们。
多看看高手程序,读读数据结构和软件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delay_10us(1000);//消抖 这种延时消抖方法要改进, 这个延时过程中单片机可以跑几千几万条指令了.

这还算好了,我的是
if(key==0)
{
  delay_10us(1000);
  if(key==0)
    {
       //执行需要的操作
     }

真正的一直在死等。

如果改进的话,思路是什么,可以说说吗?
   while(key==0)
      ;
   delay_10us(1000);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这种按键处理程序是学生做的,在系统中,像楼上说的那样不能死等,毕竟系统中不仅仅就一个任务, ...

你说的应该是系统的思维,现在还没接触过系统(RTOS 什么实时系统之类的),
   但是我感觉:如果在按键扫描程序后面还有一些程序,如果程序的时间过长的话,那么你按键的时候,单片机没有在执行这个按键扫描程序的话,那么你这个按键就无效了,相当于BUG了吧

网友F:
编程时应多考虑任务之间的协同。

网友F:
key按下后,直接等待x毫秒,然后再读是否有数据即可,等待时间要通过测试来进行确定,一般150ms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