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51单片机采集的温度、烟雾数据发给esp8266上传到云平台

楼主(2023-12-20):
想问一下采用STC89C52采集温度传感器DS18B20和烟雾传感器MQ-2,ESP8266的型号是ESP-12F,硬件电路该怎么接,具体流程是什么呢?

网友A:
既然你已经有了单片机,那就把ESP8266当成串口转WiFi模块来用,默认用AT指令就能操作了。

网友B:
打开Keil uVision 4.12软件。
在"Project"菜单中选择"Options for Target"。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您的目标单片机型号或系列。如果您已经知道具体的单片机型号,可以直接在"Device"下拉菜单中选择相应的型号。如果您只知道单片机的系列,可以在"Manufacturer"下拉菜单中选择飞思卡尔(Freescale)作为制造商,然后在"Device"下拉菜单中选择该系列的单片机型号。
点击"OK"按钮确认选择。
在Keil uVision的工程文件中,会自动生成与所选单片机相匹配的启动文件和链接脚本等文件。

网友C:
51单片机通过串口与8266相连, 发送AT 给8266, 收到8266回复OK, 就说明二者已经连通, 接着再调试wifi网络指令. 与WiFi互通以后, 就可以与云平台连通了. 要注意8266是3.3v, 51单片机是5V的, 考虑一下电平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