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玄学error求助syntax error near ';'

楼主:
新人下载了一个项目(STC32),想尝试调通,但keil报出“syntax error near ';'”,代码应该没问题,那是什么原因?求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A(2023-12-20):
第一张图48行多了分号

网友B:
sys.h文件看上去没错,那就是sys.c在#include"sys.h"这句之前有问题了。

网友C:
第一张图第48行的#include<sys.h>后要分号吗?

网友D:
第一张图,你的include <sys.h>后面多了一个";"

网友E:
这种一般都是标点符号的错误,看看是不是某一条代码后面缺少分号或者是不是什么函数少了大括号之类的

网友F:
sys.h这个文件,46行多加一个/,在开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sys.h这个文件,46行多加一个/,在开头

我光注意看.h文件了,谢谢解答!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48行多了分号

我光注意看.h文件了,谢谢解答!

网友G:
引用 网友B:
sys.h文件看上去没错,那就是sys.c在#include"sys.h"这句之前有问题了。

我光注意看.h文件了,谢谢解答!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第48行的#include后要分号吗?

我光注意看.h文件了,谢谢解答!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第一张图,你的include 后面多了一个";"

我光注意看.h文件了,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