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的8位与12位单片机用keil 4.12如何选择CPU

楼主(2023-12-20):
谢谢大家

网友A:
1. 打开Keil uVision4软件。
2. 在主界面中,点击菜单栏的“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
3. 在弹出的“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窗口中,选择“Target”选项卡。
4. 在“Target”选项卡中,找到“CPU Type”一项。
5. 在“CPU Type”下拉菜单中,选择对应的8位或12位飞思卡尔单片机型号,如MC9S08GB或MC9S12XS。
6. 确认选择后,点击“OK”按钮。

网友B:
都不可以用,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打开Keil uVision4软件。
2. 在主界面中,点击菜单栏的“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 ...

还是没有,是不是需要到飞思卡尔官网下载库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是不是需要到飞思卡尔官网下载库呢,谢谢!

根本就用不了,别看这些不负责任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