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的输出电压不是跳变?

楼主(2023-12-20):
LM393采用的5V单电源供电,输入电压都在1V左右,没有接反馈,上拉电阻10K接的也是5V,输出电压不是跳变的,和两个输入电压的差值有正相关的关系,相差0.8V左右时,正向比反向高输出电压3.3V左右,正向比反向低输出电压还有1.5V左右,是否是因为比较器精度不够?

网友A:
5V电源输出电压3.3V是正常的,但是1.5V不正常,你能不能把电路图贴出来?

网友B:
可能是由于输入电压没有到达芯片工作区间造成的,LM393芯片的输入电压工作区间为1.5V至Vcc,当输入电压低于1.5V时,芯片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电源输出电压3.3V是正常的,但是1.5V不正常,你能不能把电路图贴出来?

LM393这边的电路是这样的,Vf在1V左右,两个参考电压分别是1.08V和0.9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由于输入电压没有到达芯片工作区间造成的,LM393芯片的输入电压工作区间为1.5V至Vcc,当输入电压低于 ...

LM393的共模输入不是0到Vcc-1.5吗,还需要输入电压大于1.5V吗

楼主:
电路图是这样的,不过现在是把滞环去掉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LM393这边的电路是这样的,Vf在1V左右,两个参考电压分别是1.08V和0.92V

明显是线断了,74LS系列电路输入悬空电压就是1.5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由于输入电压没有到达芯片工作区湓斐傻模琇M393芯片的输入电压工作区间为1.5V至Vcc,当输入电压低于 ...

不要不查资料就乱说,393的共模电压范围可以到比GND电压还低0.3V的程度。

网友C:
可能买到了假货!电压比较器的灵敏度比较高,理论上10mv就可以动作,实际上也绝不会800mv才动作!如果不是你的测量误差就是买到了假货!现在假货泛滥。马家的假货防不胜防!我就买到了用NPN三极管冒充的LM35DZ温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线断了,74LS系列电路输入悬空电压就是1.5V。

应该不是的,我把74LS86拔掉了也试过,输出电压还是这样,然后它这个输出和我的输入差值有个正相关关系,输入差值越大就会离理想的低电平和高电平更近,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芯片精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买到了假货!电压比较器的灵敏度比较高,理论上10mv就可以动作,实际上也绝不会800mv才动作!如果不是 ...

我是在E络盟买的,应该不会这样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在E络盟买的,应该不会这样吧

刚才搭建了一个电路实验,10mv可以动作,同相输入端2.08V和0.74V,反相输入端2.09V和0.85V都动作了,输出低电平,低电平0.1V,高电平输出3.36V.

网友C:
你是不是将Vf1悬空了?

网友C:
你的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将Vf1悬空了,悬空状态确实测量电压在1V左右。如果Vf1悬空,确实需要0.8V电压差才动作。但这是不正确的应用,没有实际意义!实用电路Vf1必须接一个参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搭建了一个电路实验,10mv可以动作,同相输入端2.08V和0.74V,反相输入端2.09V和0.85V都动作了,输出 ...

请问一下你的电路和我前面发的电路图是一样的吗,我把滞环去掉了也没变化,刚刚换了一个别人的LM393也不行,是不是我的电路有地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将Vf1悬空了,悬空状态确实测量电压在1V左右。如果Vf1悬空,确实需要0.8V电压差才动作 ...

我刚刚测试了一下,我现在是用的电位计分压给的Vf,芯片管脚的电压确定是和我给的电压一样的,但是LM393输出电压一直和我给定的Vf有关系,需要Vf和参考电压差距在差不多0.2V才会正常输出高低电平,在0.2V以内的时候一直输出中间值,而且差值越大越接近正常高低电平输出

网友D:
LM393是OC输出,没加上拉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的,我把74LS86拔掉了也试过,输出电压还是这样,然后它这个输出和我的输入差值有个正相关关系, ...

那就是R1、R2取值太大,换1k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393是OC输出,没加上拉电阻?

有上拉电阻,不然也输出不了高电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R1、R2取值太大,换1k的试试。

这个我也试过了,反而导致本来应该输出低电平时输出的1.5V现在更大了,到了1.7V了,所以我目前在换成更大的尝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试过了,反而导致本来应该输出低电平时输出的1.5V现在更大了,到了1.7V了,所以我目前在换成更大 ...

换成更大的电阻虽然让1.5V降低了,但是高电平也同时降低了,调大上拉电阻阻值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你的电路和我前面发的电路图是一样的吗,我把滞环去掉了也没变化,刚刚换了一个别人的LM393也不 ...

我只使用了一组比较器,是不是另外一组接线错了?不过比较器的独立性另外一组如果没有接线错误应该没有多少影响。至于上拉电阻,10K一个足够,不用增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使用了一组比较器,是不是另外一组接线错了?不过比较器的独立性另外一组如果没有接线错误应该没有多 ...

接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按照我的理解,电压比较器应该就是输出要么高电平要么低电平,不应该会出现中间值才对,所以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按照我的理解,电压比较器应该就是输出要么高电平要么低电平,不应该会出现中间值 ...

电压比较器如果没有接线错误,确实是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输出,不存在中间状态的电压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比较器如果没有接线错误,确实是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输出,不存在中间状态的电压放大。

各管脚接线我也都查过了没有问题,实物做出来这样,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管脚接线我也都查过了没有问题,实物做出来这样,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你用你的393单独搭建类似电路试一试,如果不行,可能是芯片问题,如果可以,就要考虑与该芯片相连的电路存在问题了;或者断开与393输入相关的芯片连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管脚接线我也都查过了没有问题,实物做出来这样,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原理图没问题,应该是你的实物不符合原理图造成的,能否拍照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你的393单独搭建类似电路试一试,如果不行,可能是芯片问题,如果可以,就要考虑与该芯片相连的电路 ...

我刚刚用示波器试了一下,发现是我给的两个反向的参考电压一直在波动,导致电压比较器输出电压也一直在0V和5V快速跳动,导致我用万用表显示出来的是中间值,不知道这个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没问题,应该是你的实物不符合原理图造成的,能否拍照发上来?

我刚刚用示波器试了一下,发现是我给的两个反向的参考电压一直在波动,导致电压比较器输出电压也一直在0V和5V快速跳动,导致我用万用表显示出来的是中间值,不知道这个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刚用示波器试了一下,发现是我给的两个反向的参考电压一直在波动,导致电压比较器输出电压也一直在0V ...

信号源有问题!Vf1对地接一只1Uf左右的电容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刚用示波器试了一下,发现是我给的两个反向的参考电压一直在波动,导致电压比较器输出电压也一直在0V ...

这才是问题的根源!输入的参考电压不稳定!有可能接触不良处于虚焊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才是问题的根源!输入的参考电压不稳定!有可能接触不良处于虚焊状态

后面继续排查发现是作为参考电压那边的TL431出来的电压就不稳定,但是我都有并联电容在上面,明天换个大点的试试

网友E:
LM393及74LS86的電源是select,來自其他的電路的輸出腳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刚用示波器试了一下,发现是我给的两个反向的参考电压一直在波动,导致电压比较器输出电压也一直在0V ...

那就不需要解决了,电路工作完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393及74LS86的電源是select,來自其他的電路的輸出腳嗎?

是LM317出来的电源,但是到电路板外接了一个开关,就这样命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LM317出来的电源,但是到电路板外接了一个开关,就这样命名了

R4 R5 有可能影響 Vf1,先拆掉試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R4 R5 有可能影響 Vf1,先拆掉試試。

1M的电阻对参考电压的影响可以忽略!不需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