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线检测器制作 附电路图

楼主(2023-12-20):
       用三个8050三极管和一只红色发光二极管组成常见的高灵敏度220V交流检测器。我将其组装在一个带开关的两节7号电池盒中,再将第一级8050的基极焊接一个园珠笔芯弹簧就做成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断线检测器。当其贴近火线时红色发光二极管就会发亮。我就曾用它查出一个不发热的电热毯中电热丝的断点将其修好。电路图和结构图如下:

电路图

电路图

结构图

结构图

结构图

结构图

结构图

结构图

网友A:
去掉感应线圈,只需要一截很短的稍粗些的铜线就可以检测到。此电路高度敏捷,容易收到附近高频信号干扰。在感应线圈末端端添加一只高频电容,效果更稳定。

网友B(2024-09-02):
引用 网友A:
去掉感应线圈,只需要一截很短的稍粗些的铜线就可以检测到。此电路高度敏捷,容易收到附近高频信号干扰。在 ...

是串联一个高频电容在线圈和三极管B极之间吗?电容容量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