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53L0X不校准可以使用吗?

楼主(2023-12-20):
看数据手册APi
The following procedure has to be performed:
1、Call VL53L0X_PerformRefSpadManagement()
2、Host has to store these 2 values. See Section 4.4.1 for loading calibration data from

网友A:
如果你对测距的准确度要求不高,比如说只检测大致距离,有个几十公分误差不计的情况下,那么可以考虑不校准,照我以前使用过的经验来说,这种红外测距的容易受光线影响而导致出现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对测距的准确度要求不高,比如说只检测大致距离,有个几十公分误差不计的情况下,那么可以考虑不校准 ...

你好,那如何去除光线的影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那如何去除光线的影响呢?

一般是加滤镜,但是光线的强弱还是会影响精度的。如果你是要做一个产品,校准的操作一定要加上,而且也不是要每一次都进行校准,校准一次后,把校准所得参数存起来,用来做后期计算准确距离的计算参数。很多测量的产品一般都要做一次出厂校准,比如说电子秤之类的,后期使用的时候,由于结构或是环境因素造成误差很大才需要再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加滤镜,但是光线的强弱还是会影响精度的。如果你是要做一个产品,校准的操作一定要加上,而且也不 ...

我上面有一个盖玻片,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想每次上电校准一次,这样操作可以吗?我不想保存校准数据到主机,我看数据手册API文档,里面说要主机保存这个校准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上面有一个盖玻片,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想每次上电校准一次,这样操作可以吗?我不想保存校准数据到主机, ...

忘了说了,其实加个滤镜或是盖玻片之类的,由于光的折射也是会引入新的误差,所以更需要进行校准。每次上电都校准也是可以,但是你要认真看看数据手册关于校准的操作,是不是要某些操作才可以校准,比如说在校准之前,要在盖玻片之前距离10CM的地方放一块灰色的面板,这样才能进行校准。要是有这样的操作,你还是不要每次上电校准了,非常麻烦的。要是拿去卖的产品,肯定会被用户骂死这样脑%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了,其实加个滤镜或是盖玻片之类的,由于光的折射也是会引入新的误差,所以更需要进行校准。每次上 ...

如果我不做偏移校准(Offset calibration),只做参考SPADs校准  、温度校准(Ref (temperature) calibration)以及盖玻片校准(Cross-talk calibration),是不是可以不考虑在前面放灰色板,然后每次上电校准,然后也不需要保存校准数据

网友B:
你需要理解一下校准是什么概念

网友C:
如果对测距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不校准,但是更多会收到环境光的影响,对你的激光测距产生影响